换能器的谐振和反谐振特点

楼主(2023-09-05):
1.谐振点阻抗最小和反谐振点阻抗最大? 右边参数从上到下的含义?

2.谐振状态 谐振阻抗不是等于0而是接近于50欧?波峰=反谐振?

3.压电换能器发生谐振时,电感的取值;电感值如何计算?
谐振点阻抗最小和反谐振点阻抗最大? 右边参数从上到下的含义?.jpg 谐振状态 谐振阻抗不是等于0而是接近于50欧?.png 阻抗、谐振频率、相位

网友A:
好像与天线原理一样,当发射天线处于谐振状态时,阻抗呈阻性,这时天线发射效率最高,而且对功放管的影响最小。

网友B:
阻抗最小是串联谐振点,阻抗最大是并联谐振频率,两个都是谐振,至于效果哪个好就要你实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