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是NUC029LAN,单片机检测高低电平的周期

楼主(2023-09-05):
用单片机来检测方波信号的周期,设定在714ms-833ms之间,认为是正确的 报警一次,小于714ms,报警两次,大于833ms,报警三次,目前程序逻辑上还有问题,希望大家能找出来

#include "NUC029xAN.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tring.h>

void SYS_Init(void)
{

    SYS_UnlockReg();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1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SYS_LockReg();

}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SetMode(P4,BIT3,GPIO_PMD_OUTPUT);//BUZZER
                  P43=0;
      GPIO_SetMode(P2, BIT7, GPIO_PMD_INPUT);//检测电路
}

static void delay_ms(uint16_t nDelay)
{
    uint16_t nIndex;
    for(nIndex = 0; nIndex < nDelay; nIndex++)
    {
        CLK_SysTickDelay(1000);
    }
}

uint8_t i;
void beep(int count)
{
    for(i = 0; i < count; i++)
    {
        // 打开蜂鸣器
        P43 = 1;
        delay_ms(200); // 延迟一段时间,产生蜂鸣器声音
        // 关闭蜂鸣器
        P43 = 0;
        delay_ms(200); // 延迟一段时间,产生间隔
    }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000); // 设置定时器0为周期模式,定时1ms
    TIMER_EnableInt(TIMER0); // 使能定时器0的中断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使能定时器0的中断向量
    TIMER_Start(TIMER0); // 启动定时器0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state = 1; // 0表示低电平,1表示高电平
    uint16_t high = 0; // 高电平加
    uint16_t low = 0; // 低电平加
    if (P27 == 0)  // 检测到低电平
    {
        if (state == 1) // 如果之前是高电平状态,则开始计时低电平持续时间
        {
            state = 0;
            low = 0;
        }
        low++;
    }
   else
         {
        if (state == 0) // 如果之前是低电平状态,则开始计时高电平持续时间
        {
            state = 1;
            high = 0;
        }
        high++;
                        }

    if (high==low && high + low >=714&& high + low <= 833)
    {
        beep(1);
    }
    else if (high + low < 714 && high+low>0)
    {
        beep(2);
    }
    else if (high + low > 833)
    {
        beep(3);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 清除定时器0的中断标志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SYS_UnlockReg();
    SYS_Init();
    SYS_LockReg();
    LcmInit();
    GPIO_Init();

   while(1)
{

}
}

网友A:
算是考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