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冉,航顺单片机的Demo不能复制到别的文件夹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9-06):
    复制了以后文件夹下,显示的文件地址错误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需要手动设置路径包含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手动设置路径包含文件。

沙发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应该使用相对路径,相对于工程项目文件所在目录的路径,这样迁移到别的位置依然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应该使用相对路径,相对于工程项目文件所在目录的路径,这样迁移到别的位置依然 ...

文件路径找不到,ST'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存在BUG

楼主:
都查不到文件夹,固件文件放在哪里了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手动设置路径包含文件。

手动改不了,查不到文件夹安装的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文件路径找不到,ST'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存在BUG

这跟国产和进口一点关系都无,沙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傻瓜教程了都),稍微了解一下KEIL的文件路径设置吧,一遇到问题就怪有bug的心态要改变。

网友D:
沙发好厉害,大神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