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全桥驱动电机的电路原理图有无错误?

楼主(2023-09-06):
如图,
电路由全桥电路和芯片隔离电路组成,外部输入来自电池的6V和来自单片机的两组互补PWM和3.3V,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有无设计错误的地方。

网友A:
驱动直流电机, 不能使用这种带自举电路的桥式驱动. 这个驱动必须同一组的上下臂不断交替开关.
而且COM应该接地, 你VCC接BAT,COM接BAT,不是短路了?

网友B:
IR2113自带全桥驱动,单芯片就可以了。你的图这样接会直接短路烧毁芯片。你按规格书的推荐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直流电机, 不能使用这种带自举电路的桥式驱动. 这个驱动必须同一组的上下臂不断交替开关.
而且COM应该 ...

您好,com确实接错了,感谢指正。关于直流电机不能用这种桥式驱动的问题,这只是驱动部分的电路,还有单片机的部分,单片机会负责输出两组互补pwm波控制H桥的四个三极管开关,调节占空比来调整转速,然后三极管交叉接通启动,两种交叉方式分别代表正转反转,这个思路有什么问题吗?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2113自带全桥驱动,单芯片就可以了。你的图这样接会直接短路烧毁芯片。你按规格书的推荐电路就可以了。

您好,芯片手册我有看,但是这个图里只有两个三极管,只是半桥驱动吧?我的需求是要能单片机调速,调死区大小,还有单片机控制正反转

网友A:
你可以找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这类可以驱动步机电机,也可以驱动直流有刷电机, 同时带有PWM(因为驱动步机电机必须是桥式,而且必须带有PWM)
如BDR662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com确实接错了,感谢指正。关于直流电机不能用这种桥式驱动的问题,这只是驱动部分的电路,还有单 ...

这类高压驱动双N-MOS芯片不适合你这里,你的电压太低了,这芯片一般低压供电10V~15V, 驱动的高压可达600V.
象你这样的低压,用不上,也用不了这类芯片. 看些无刷电调(航模)的驱动,用不上这类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R2113自带全桥驱动,单芯片就可以了。你的图这样接会直接短路烧毁芯片。你按规格书的推荐电路就可以了。

你的图叫“半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com确实接错了,感谢指正。关于直流电机不能用这种桥式驱动的问题,这只是驱动部分的电路,还有单 ...

你的占空比范围多少是合理的呢? 80%以上还是90%以上?

网友E:
MX1508,你了解一下:

网友F:
楼主用错芯片了,低压直流电机有专用驱动芯片,比如: RZ7886 直插DIP8 大电流马达驱动芯片可达13A 。自带MOS管,可以正反转,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