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运放电路各位大佬看一下

楼主:
这个358电路看的我有点迷糊,图中ic信号通往单片机,out1信号原电路是接电位器引脚,实际电路中没有连接。如果这段电路没有用,为何还要焊接并修改,请各位大佬指导我一下,在此谢过了

屏幕截图 2023-09-07

网友A(2023-09-06):
电源都没有接,还能有什么用?充其量属于预留备用。

网友B:
自信点儿,右边就是没有用。

网友C:
你应该是抄图的吧,肯定画错了。

网友D:
先将原理图画成易读的形式。便于交流。

网友E:
看着像是运放1放大,运放2跟随,运放2的in+第五脚肯定在哪里和1叫有相关联或者其他电路。建议用万用表搭在5脚,扫一下周边元件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源都没有接,还能有什么用?充其量属于预留备用。

接了,只是我自己画的时候忘记了,在描述中有说,是接了5v电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是抄图的吧,肯定画错了。

是的,是抄的图,我应该没漏线,只是在我自己画的时候,忘记放上5v电源输入了,不好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着像是运放1放大,运放2跟随,运放2的in+第五脚肯定在哪里和1叫有相关联或者其他电路。建议用万用表搭在5 ...

感谢感谢,我再打一下,明天回复您,有劳您再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G:
输入输出感觉都不对,可能电路没画完整

网友H:
输入、输出端错了。

网友I:
仔细检查下你抄的原电路,可能漏画了, 如果按照你这样的,是没有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仔细检查下你抄的原电路,可能漏画了, 如果按照你这样的,是没有用的!

不好意思,确实由漏打,我又重新打了一遍,麻烦大佬帮我再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是抄图的吧,肯定画错了。

不好意思,确实由漏打,我又重新打了一遍,麻烦大佬帮我再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先将原理图画成易读的形式。便于交流。

实在不好意思,是我的疏忽,现在已经修改,麻烦大佬再帮我看看

网友J:
左边放大两倍,输出到右边跟随,经二极管半波整流后输出。

网友K:
带有前置放大器的传统脉冲检测器电路。 它可以检测输入端是否存在频率或脉冲串。 输出信号是恒定电压,可以测量或发送到微控制器进行处理。

第一运算放大器将输入信号放大2倍。 第二个运算放大器仅用作跟随器,以便来自整流器(二极管D9和电容器C2)的负载不会影响第一个运算放大器。

附言。 从 R3 和 C1 的额定值来看,该设备适用于“音频”信号(也就是说,它可以成为语音或对话噪声存在检测器的一部分)。

(抱歉我的语言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

网友L:
这个芯片在设备电源上经常看到。

网友M:
要根据实际电路来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