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信号的前级,接后级功放的时候需要隔离变压器吗

楼主(2023-09-06):
音频信号是由单片机输出的pwm信号,电压在0-5v,后级不是d类功放,用的是老方案TDA7923,供电用正负35v,这两个之间是否需要加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的选择应该如何计算,我现在的想法是,变压器可以选择小一些,变压器线圈比是1:22,大概如图这样,这样应该可以让后级满功率输出,但是其他参数我不是太清楚,请问各位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可以不加,用电容隔直即可。后级再放大还原。

网友B:
D类功放强转模拟,这样多多少少有噪声,不好处理

网友B:
这样转换会有噪音

网友C:
应该可以直接使用音频变压器

网友D:
可以不加, 如果一定要隔离,也可以考虑用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加, 如果一定要隔离,也可以考虑用光耦,

光耦的频率能跟得上吗,我没见过频率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直接使用音频变压器

就是我发的这种吗,是否有参考型号呢,劳烦推荐一下

网友E:
建议加,做个阻抗匹配以及隔离作用,毕竟你想7293做满功率,用电容隔直效果差点;
可用坡莫合金自己绕制,阻抗自己计算下;
最好串个小电感过滤下尖峰

网友F:
7293出了名的容易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7293出了名的容易爆。

是的,这个芯片很容易炸,害怕一带一路,所以才咨询下要不要带这个变压器,应该怎么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加,做个阻抗匹配以及隔离作用,毕竟你想7293做满功率,用电容隔直效果差点;
可用坡莫合金自己绕制, ...

很少自己绕变压器,能问一下都需要注意哪些参数吗,还有用电容的画会烧前级吗

网友G:
不用变压器,当然你手上有可以实验一下。
PWM输出,应该接RC简单滤波,再接电容隔直,7923的供电不会影响到信号输入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芯片很容易炸,害怕一带一路,所以才咨询下要不要带这个变压器,应该怎么选型

如果要稳定耐操,当然选LM3886了,可惜现在美狗产的LM3886已经涨的不要不要了,以前才16块钱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