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角波发生电路,可以改变占空比与输出电压幅度

楼主:
修改R1和R5电阻阻值,可以改变三角波输出占空比

网友A(2023-09-06):
修改R1和R5电阻阻值,可以改变三角波输出占空比
修改C511和C512电容值,可以改变三角波频率
修改R293+R296+R294+R297电阻阻值,可以改变输出三角波的幅度

电路实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