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这个电路原理图是干嘛用的

楼主(2023-09-06):
原理图分析

想知道这部分的光耦隔离和三极管以及mos的作用

想知道这部分的光耦隔离和三极管以及mos的作用

网友A:
Q64、Q65是高压大功率MOS管。图中没见有合适的负载。这个图不像是应用电路,更像是一个测试电路或未完成的图。

网友B:
SR-PWM-A输入占空比信号,经过光耦隔离,三极管放大,进而控制MOS的导通与截止时间。但电路看上去没有负载,很奇怪。

网友C:
作用相当于继电器,频率高得多

网友D:
赞同沙发的观点。

网友E:
开关电源中常见的光耦后极取样电路。

网友F:
光耦开关电路: 光耦输出给达林顿, 达林顿控制MOS管.

网友G:
应该是上下管的驱动电路吧

网友H:
有完整的图吗,这个图是局部,

网友I:
光耦用作隔离,MOS管应该是调输出功率的,但是这个图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