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G1KxxA系列单片机I2C,SPI,CCP 端口位置问题

楼主:
最近在在使用STC8G1K17A-8Pin开发SSD1315的12864OLED时,根据官方示例代码选择I2C_SW_P33_P32,发现无法显示,一点反应也没有,于是怀疑端口选择问题,在查阅官方文档时,发现官方库函数没有为STC8G1KxxA设置选择编译的端口宏定义,库函数中I2C_SW_P33_P32 是 3,但是STC8G1KxxA中只又两个端口可以选择,如下图。

所以在选择端口时,应选择0或1。

I2C功能脚切换

I2C功能脚切换

网友A(2023-09-07):
8脚的单片机引出的GPIO少没办法呀。

网友B:
按照手册上做就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脚的单片机引出的GPIO少没办法呀。

提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