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电路自激,如何消除

楼主(2023-09-07):
电路图无法上传,口述一下:IN+接的6V,输入信号经过2.2uF/25v钽电容串联20K电阻后接入IN-,反馈电阻是20K,VCC=12V。现在没有任何时,测的:IN-有720kHZ,700mv的信号,7脚输出(2)有3MHZ,2.3V的信号,如何消除自激

楼主:
验证与后面的电路无关,断开仍然自激

网友A:
提高供电电压试一试

网友B:
在20k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小电容,几十p的。

网友C:
一般消除自激的方法是:降低电路放大倍数,在输出端和负输入之间并一个消振电容。曾在5532做的BPF电路碰到过,运放的IN-到地之间短路引起自激。

网友D:
N+接6V,没有通过RC接入?直接接电源?

网友E:
5532是单增益稳定型运算放大器,不搭建成振荡器是不会自激的。

网友F:
没有图是很难判别的。

网友G:
做音频用过无数的5532,用了30年了,没遇到过自激的。

网友H:
用示波器观察各点波形,一般不容易自激的。

网友I:
单电源供电? 你的地就是有问题的了。你要以6V为交流地。

如果是这样,你必须 IN+接100uF电容到GND. 并且输出加一隔直电容1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