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RFID标签可以用低频的读卡器读出来吗?

楼主(2023-09-07):
问一下各位,高频RFID标签可以用低频的读卡器读出来吗?

网友A:
频率都完全不同,

有兼容的读卡器可以读,不然读不了的。

网友B:
七巧通了六巧。

网友C:
如今RFID技术发展成熟,应用广泛,标签的种类繁多.但目前市面上RFID读写器的通信频率固定,且一般只满足某一种或者两种1.3ISO协议标准.频率相同且遵循的通信协议相同,是标签和读写器能正常通信的必要条件.对于工作在某种频段并符合某种通信协议的标签,只能选用满足这种频率和这种通信协议的读写器才能读取.
不过,有的读写器是可以识别多频率的,建议买多兼容高频低频的读写器,最主要的是要再相应的频段,比如工作于300~348MHz、387~464MHz和779~928MHz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