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526单片机最小系统 程序下载的接口,用pickit3怎么接?

楼主(2023-09-07):
    程序下载的接口,用pickit3怎么接,知道的画个图,万分感谢

网友A:
百度找kit 3.5 说明书就有接口接线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找kit 3.5 说明书就有接口接线方法

好的,谢谢

网友B:
PICkit3 接口  PIC16F526接线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kit3 接口  PIC16F526接线方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