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数组太大导致编译失败

楼主(2023-09-07):
没有放在main函数里

由于数组太大导致编译失败,麻烦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超出存储大小,如果使用large模式+CODE 后还超,建议缩减代码、或使用外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出存储大小,如果使用large模式+CODE 后还超,建议缩减代码、或使用外存

mplab 不支持

网友B:
如果一定要这么大的数组,那就说明单片机选型选错了

网友C:
无论数组在不在MAIN里,它总是需要有地方放置的。请考虑你放的地方足够大吗?

网友D: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换个容量大的。

网友E:
如果数组非要这么大建议换个单片机

网友F:
const 去掉试试...

网友G:
数组太大, 可以考虑将固定数值不变的内容放到25Q16这样的spi flash里面, 每次编译调试下载都快很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const 去掉试试...

程序区都放不下,数据区难道还放的下????

网友H:
使用const修饰定义的数据,都存放在程序区的。说明你使用的MCU FLASH小了,放不下你的程序和你定义的常量了。建议根据实际情况,重新选型MCU;或者外接Flash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程序区都放不下,数据区难道还放的下????

我是怀疑不是数据大的问题,当然看不到程序,只能估...

网友I:
超出存储大小

网友J:
很久以前用mplab ,现在都忘记了,如果使用const仍然出现数据量超出范围的话,多半是单片机的flash太小了。

网友K:
容量超了换大容量的单片机即可,寻址超了换更高位数的单片机,或加存储芯片扩展。

网友L:
换个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const 去掉试试...

你是不是只用过C51啊,在C51里面code是程序区,而大多数单片机编译器是用const来实现的。

网友M:
mplab?是pic单片机就是这样,CODE和RAM也是分页的,不能一次声明超一页,所以我一直说PIC单片机包括软件硬件很多坑

网友N:
换个容量大点的单片机吧

网友N:
可以看看换一个单片机

网友O:
int xdata a 就可以把a放到片外存储,比如flash

网友P:
目测超过了PIC ROM的section大小,要么拆分,要么换大容量的PIC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