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c(76): error C202: 'key': undefined identifier报错

楼主(2023-09-07):
求助  加了中断之后有报错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独立按键控制脚
sbit KEY1=P0^5;                        //A
sbit KEY2=P0^6;                        //B
sbit KEY3=P0^0;                        //感应器
sbit KEY4=P0^4;                        //光栅

//定义LED1控制脚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使用宏定义独立按键按下的键值
#define KEY1_PRESS        1
#define KEY2_PRESS        2
#define KEY3_PRESS        3
#define KEY4_PRESS        4
#define KEY_UNPRESS        0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while(ten_us--);
}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1;

        if(mode)key=1;//连续扫描按键
        if(key==1&&(KEY1==0||KEY2==0||KEY3==0||KEY4==0))//任意按键按下
        {
                delay_10us(1000);//消抖
                key=0;
                if(KEY1==0)
                        return KEY1_PRESS;
                else if(KEY2==0)
                        return KEY2_PRESS;
                else if(KEY3==0)
                        return KEY3_PRESS;
                else if(KEY4==0)
                        return KEY4_PRESS;
        }
        else if(KEY1==1&&KEY2==1&&KEY3==1&&KEY4==1)        //无按键按下
        {
                key=1;
        }
        return KEY_UNPRESS;
}

void Int1Init()
{
        //设置INT0
        IT1=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1=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u8 key=1;
        Int1Init();
        while(1);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delay_10us(1000);
        if(KEY4==0)
                {
        key=key_scan(0);
                 if(key==KEY1_PRESS)
                        LED1=!LED2;
                else if(key==KEY3_PRESS)
                        LED2=!LED2;
                else if(key==KEY2_PRESS)
                        (LED2=!LED2)|(LED1=!LED1);

}
}

main.c(75): error C202: 'key':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76): error C202: 'key':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78): error C202: 'key':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80): error C202: 'key': undefined identifier

网友A:
你定义了两个key,都是局部变量,然后在中断处理函数里面使用,当然没法用了。

网友B:
中断函数里面的key没有定义,虽然你对某个函数的局部key变量用static关键字进行了修饰,但是这只是改变了存储类型,并没有改变作用域。所以在定时器中断中的key变量是没有被定义的。

网友C:
undefined identifier:未定义标识符,中断函数中的变量未定义,所以报错误

网友D:
key不是全局变量,所以在中断中使用会报错未定义

网友E:
变量的作用域了解一下,函数体中定义的变量,只在本函数中起作用,要跨函数调用,需要在函数外部申明全全局变量,如5楼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