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一个stc89c52rc单片机的掉电模式好像特别不稳定

楼主(2023-09-07):
最近天气热,在开空调的时候,把下载了掉电模式程序的开发板,放在旁边观察。
发现,每当我用遥控控制空调,空调响应控制后,本来在掉电模式的单片机必定会重启,一次不落。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什么情况。
---------------------------------------------------------------------------------
更新:我新加了原理图,问题已经解决了,给需要吧友或者是困惑的吧友看看。

这是开发板原理图

网友A:
看一下你的开发板,红外接收头是不是挂在了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接口上(印象中都是使用了外部中断),然后是不是当时下载的程序正好用到了外部中断唤醒

网友B:
红外或许被单片机接收到,引发串口中断,唤醒了单片机。
解决:
中断响应后,如果命令非法,立即重新进入中断。

网友C:
空调开机时,大流比较大,会对周围有一强大干扰。
掉电模式下的MCU重启,说明你的电路抗干扰能力不强,如果是某外部引脚唤醒,可以在此引脚加一100nF以内的电容,可以增加抗干扰能力。
有时,MCU的供电脚没有接电容抗干扰也会差些。

网友D:
楼主用黑色的胶布挡住红外接收头,或者断开红外接收头的电源,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的开发板,红外接收头是不是挂在了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接口上(印象中都是使用了外部中断),然后是不 ...

是的  大佬一针见血,就是这个原因,而且我发现我电脑开机的时候也是会导致开发板自动退出掉电模式。
  我觉得是因为电脑有人的面部特征识别的功能,用到红外线,所以和空调遥控的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或许被单片机接收到,引发串口中断,唤醒了单片机。
解决:
中断响应后,如果命令非法,立即重新进入 ...

不是很懂你说的这个,我新添加了原理图,其实是因为控制退出掉电模式的引脚接了一个红外接收器的原因。
   所以一旦有中断就直接退出了掉电模式。我用的是stc89c5rc里面的datasheet是这样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调开机时,大流比较大,会对周围有一强大干扰。
掉电模式下的MCU重启,说明你的电路抗干扰能力不强,如 ...

你说的可能是一种原因,没试过,这次的是红外接收头的原因,可以看看我发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黑色的胶布挡住红外接收头,或者断开红外接收头的电源,再试试。

对的 没错只要把红外接收头盖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