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数据分拆存储后读出不正确

楼主(2023-09-07):
之前用这个方法将16位数分拆为8位数后存储到片内,然后再读出来显示的时候“ 一部分 ”数据变了,也有一些是正确的。向各位请教正确的分拆和合并方法。
uint shu;                               //定义16位变量

IapErase(0x0000);                   //扇区擦除
IapProgram(0x0000,shu>>8);  //保存数据高8位
IapProgram(0x0001,shu);        //保存数据低8位

shu=IapRead(0x0000)<<8|IapRead(0x0001); //读出保存的数据

网友A:
上述代码表面看没有问题,易出错可能是受中断干扰或放在不恰当的位置,亦或相关读写的函数体有问题。

网友B:
试试 = 高位*256 + 低位

网友C:
uint 如果真是16位的话,应该没错。

或者,你可以考虑union
union
{
    unsigned shor int i;
    unsigned char x[2];
}shu;

写读 shu.x[0],shu.x[1], 用整体时,shu.i

}

网友D:
看看错误和正确数据的规律,读出数据合并时分开两步走

网友E:
shu=(IapRead(0x0000)<<8)|(IapRead(0x0001)); //读出保存的数据,这样有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述代码表面看没有问题,易出错可能是受中断干扰或放在不恰当的位置,亦或相关读写的函数体有问题。

我在擦除前关中断
EA=0;
IapErase(0x0000);

完成写入后再恢复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 = 高位*256 + 低位

这方法也试过,不行。以前用24C02的时候用过这个方法是可以的。今次试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uint 如果真是16位的话,应该没错。

或者,你可以考虑union

这个未试过。谢谢你的建议,找时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shu=(IapRead(0x0000)

这个试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F:
&0xff取低8位

网友G:
应该是第三行错了,16位shu存入8位的话,自动四舍五入,其实存的还是高8位

网友H:
uint16_t shu;
uint8_t *p;
p=&shu;
IapProgram(0x0000,*p++);
IapProgram(0x0001,*p++);
p=&shu;
IapRead(0x0000,*p++); IapRead(0x0001,*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擦除前关中断
EA=0;
IapErase(0x0000);

这是一款掉电中断数据保存EEPROM的测试程序,非常可靠,相关代码可以参考。
//测试环境:TX-1C实验板,MCU型号IAP15W4K58S4,系统时钟11.0592MHz
//注意:测试本示例时,需在ISP下载时将低压复位功能和低压时禁止EEPROM操作关闭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库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数据类型u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数据类型uchar
//宏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define ENABLE_IAP  0x82            //CPU的等待时间
#define IAP_ADDRESS 0x0800                        //测试地址
sbit duan=P2^6;
sbit wein=P2^7;

//顺序共阴极数码管段码表,段码a-h顺序接PX0-PX7
u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uchar data dis_buf[8];                //缓存数组
uint num,sec;
uchar i;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声明
void IapIdle();                                                //关闭IAP/EEPROM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读取EEPROM数据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写入EEPROM数据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擦除EEPROM数据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sec=IapReadByte(IAP_ADDRESS)<<8|IapReadByte(IAP_ADDRESS+1);//读取保存的数据 用时11.75us
        if(sec==0xffff)//如果没有保存数据
                sec=0;//变量为0
        else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擦除数据,为下次掉电保存数据做准备

        PCON &= 0xDF;//清0掉电标志
        ELVD = 1;//开低压中断
        EA   = 1;//开总中断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if(TF0)//查询T0中断请求标志
                {
                        TF0=0;//T0中断请求标志清0
                        if(++num>=1000)//1秒
                        {
                                num=0;
                                sec++;
                        }
                        dis_buf[0]=table[sec/10000%10];
                        dis_buf[1]=table[sec/1000%10];
                        dis_buf[2]=table[sec/100%10];
                        dis_buf[3]=table[sec/10%10];
                        dis_buf[4]=table[sec%10];

                        P0=0x00;duan=1;duan=0;
                        P0=~(0x01<<i);wein=1;wein=0;
                        P0=dis_buf[i];duan=1;duan=0;
                        i=++i%5;
                }
        }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关闭IAP功能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
ISP/IAP/EEPROM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PowerLost() interrupt 6                //剩余电量从中断开始到完全断电2.5ms
{
        EA = 0;                                                //关闭总中断
        P0M1 = 0xff;                                //所有端口高阻用时2.75us
        P1M1 = 0xff;
        P2M1 = 0xff;
        P3M1 = 0xff;
        P4M1 = 0xff;
        P5M1 = 0xff;
        P6M1 = 0xff;
        P7M1 = 0xff;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sec>>8);//写数据高8位到EEPROM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1,sec);//写数据低8位到EEPROM  写两个字节用时215.25us

        while((PCON & 0x20) != 0)         //复查低压标志
        {
                PCON &= 0xDF;                  //清除低压标志
                _nop_();
                _nop_();                            //坐等掉电
        }
        IAP_CONTR = 0x20;                 //发现是误报,重启单片机,恢复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第三行错了,16位shu存入8位的话,自动四舍五入,其实存的还是高8位

这个讲法有可能,因为某些数会错,而一些数不会错。

楼主:
请教大侠,这一行,IapRead(0x0000,*p++); IapRead(0x0001,*p++);
读出数据不是读出来重新组合到shu吗?为什么又读到内存里了。

网友I:
数据溢出了,shu=IapRead(0x0000)<<8|IapRead(0x0001); 其中IapRead(0x0000)<<8有问题,IapRead(0x0000)是8位的,左移数据会溢出。要强制数据转换:shu=(uint)IapRead(0x0000)<<8|IapRead(0x0001);

网友I:
单片机很容易发生数据溢出错误,我就碰到过,怎么查找都不知道原因,特别是运算中间的溢出更加难查,比如16位数据*100/200,结果一定小于16位,但是这样写a=b*100/200;是不对的,这样才对a=b/200*100;先乘100可能会数据溢出,不小心很容易中招。

网友J:
Keil处理复杂的计算式时容易出现一些奇怪问题
将"shu=IapRead(0x0000)<<8|IapRead(0x0001); //读出保存的数据"
这句拆分成两步试试:
shu = apRead(0x0000) << 8;

shu |= IapRead(0x0001);

也可将每步的结果打印出来看看哪里不对

网友K:
用联合体(uion)做方便,不用考虑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联合体(uion)做方便,不用考虑这么多

请教:具体怎么写。

楼主:
在以上各位大侠的指教下,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各位的热心帮助。问题出在读出组合环节。

网友H:
不要去运算这个数,知道地址组合数据即可。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讲法有可能,因为某些数会错,而一些数不会错。

好像还与不同编译软件有关,我遇到PIC编译软件是会得到意外结果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数据溢出了,shu=IapRead(0x0000)

我认为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L:
方法可行,但是后两句错了
uint16_t shu;
uint8_t *p;
p = &shu;
IapProgram(0x0000, *p);
p++;
IapProgram(0x0001, *p);
p = &shu;
*p = IapRead(0x0000);
p++;
*p = IapRead(0x0001);
把p++单独提出来写,所有人都好理解。而且写与读都只需要一次p++。
读取后的数据自动组合到shu中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方法可行,但是后两句错了
uint16_t shu;
uint8_t *p;

我用MinGW_w64 13.0验证无误,当然你水平难以理解改成你能理解的方式没问题,错了你有何依据?不要凭空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