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读锁定,怎么解锁?

楼主:
stm32f103c8t6单片机,用的st-linkV2烧录器,烧录第一次后就变成了读保护状态,应该是程序没设置系统时钟的问题?烧录软件和MDK都能看到芯片信息,说明连接上了,但是无法再次读取,烧录,擦除,尝试了网上的两种方法,用官方的烧录器解除读保护,擦除,都不行,单片机常规的闪存启动和系统存储器启动都试过,,,,尝试了stm32CubeProgramme,在OB里面尝试解除读保护,提示下面的错误

然后试了ST-Link utility,也是同样的结果

是我尝试的方法有问题还是步骤有漏的,,有没有大佬知道具体方法或其他方法的。。。

网友A(2023-09-08):
解决了,早上过来又重新试了一下第二种方法,直接在utility里面修改读取保护,成功了,然后用programmer检查擦除,,可以了。。。。
但是烧录还是把boot0跳到1才重新烧进去
不知道是不是公司电脑有问题啊,,过了一晚上,啥也没做,等于就重启了一下电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