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双舵机避障4WD小车单片机程序 舵机转向智能小车

楼主:
看了好多智能小车,都是两轮或者4轮麦克轮转向的,一直想模仿阿克曼智能ROS 机器人,利用舵机来转向的智能小车。经过多天学习c++语言和51芯片资料,通过改写程序,买了舵机转向前轮配件,用4wd小车改装的舵机转向智能小车,实现A舵机避障+B舵机转向功能,经过多次场地测试,前进速度尽量降低一点能实现完美避障。比以前4个tt电机驱动转向功耗小很多,玩耍时间更长最后附有程序和图文组装说明压缩包。
4轮小车双舵机避障零件清单
151主板1个+51单片机芯片
2SG90舵机1个+塑料云台空壳1个
3HC-SR04超声波测距1个
4TT电机2个
5L298N驱动1个
6、小车前轮舵机转向组1套
7、小车后轮2个
8、理电池7.4v一个。(5号电池不耐用,费钱)
9、铝合金或亚克力板底盘1个
10、螺丝、导线若干。
实物图片如下:

单片机程序如下:
/*********************************************************************************
* 【版    本】: 1.1
* 【实验平台】: QX-A11智能小车  STC89C52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4
*        Copyright(C) QXMBOT
*        All rights reserved
***********************************************************************************
* 【程序功能】:QX-A11舵机云台避障参考程序
* 【注意事项】:避免小车轮子堵转
**********************************************************************************/
#include <reg52.h>//51头文件
#include <QX_A11.h>//QX_A11智能小车配置文件
#include <intrins.h>
bit Timer1Overflow;        //计数器1溢出标志位
unsigned char disbuff[4]={0,0,0,0};//用于分别存放距离的值米,厘米,毫米
unsigned int LeftDistance = 0, RightDistance = 0, FrontDistance = 0; //云台测距距离缓存
unsigned int DistBuf[5] = {0};//distance data buffer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pwm_val_right;        //中间变量,用户请勿修改。
unsigned char         pwm_left,pwm_right;                        //定义PWM输出高电平的时间的变量。用户操作PWM的变量(括号内输入数值)。
#define                PWM_DUTY                200                        //(用于舵机时不可修改)定义PWM的周期,数值为定时器0溢出周期,假如定时器溢出时间为100us,则PWM周期为20ms。
#define                PWM_HIGH_MIN        70                        //限制PWM输出的最小占空比。用户请勿修改。
#define                PWM_HIGH_MAX        PWM_DUTY        //限制PWM输出的最大占空比。用户请勿修改。

void Timer0_Init(void);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1_Init(void);//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LoadPWM(void);//装入PWM输出值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毫秒级延时函数
void forward(unsigned char LeftSpeed,unsigned char RightSpeed);//QX_A11智能小车前进
void left_run(unsigned char LeftSpeed,unsigned char RightSpeed);//QX_A11智能小车左转
void right_run(unsigned char LeftSpeed,unsigned char RightSpeed);//QX_A11智能小车右转
void back_run(unsigned char LeftSpeed,unsigned char RightSpeed);//QX_A11智能小车后退
void stop(void);//QX_A11智能小车停车
void Delay18450us(void);        //@11.0592MHz
void Delay1550us(void);                //@11.0592MHz
void Delay19400us(void);        //@11.0592MHz
void Delay600us(void);                //@11.0592MHz
void Delay17500us(void);        //@11.0592MHz
void Delay2500us(void);                //@11.0592MHz
void QXMBOT_bubble(unsigned int *a,unsigned char n);//冒泡排序
void QXMBOT_ServoFront(void);//舵机向前
void QXMBOT_ServoLeft(void);//舵机左转
void QXMBOT_ServoRight(void);//舵机右转
void Servo1front(void);//舵机B向前
void Servo1left(void);//舵机B左转
void Servo1right(void);//舵机B右转
void  QXMBOT_PTZ_Avoid(unsigned int val);//舵机云台避障
unsigned int QXMBOT_GetDistance(void);//获取超声波距离
void QXMBOT_TrigUltrasonic(void);// 触发超声波
unsigned int QXMBOT_RefreshDistance(void);//超声波测距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imer0_Init();//定时0初始化
        Timer1_Init();//定时0初始化
        EA_on;        //开中断
        QXMBOT_ServoFront();//舵机向前
        Servo1front(); //B舵机向前
        Delay_Ms(1000);
        forward(20,20);//前进5v速度,7.4v情况下forward全部调成(80,80)可调速。
        while(1)
        {
                QXMBOT_PTZ_Avoid(500);//舵机云台避障,LCD1602显示距离,设置触发距离300毫米
        }
}

/*********************************************
小车前进
入口参数:LeftSpeed,RightSpeed
说明:LeftSpeed,RightSpeed分别设置左右车轮转速
**********************************************/
void forward(unsigned char LeftSpeed,unsigned char RightSpeed)//不能放1号舵机参数Servo1front(),动力抖颤.
{
        pwm_left = LeftSpeed,pwm_right =  RightSpeed;//设置速度
        left_motor_go;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r_go; //右电机前进
}
/*********************************************
小车左转,入口参数:LeftSpeed,RightSpeed
说明:LeftSpeed,RightSpeed分别设置左右车轮转速
**********************************************/
void left_run(unsigned char LeftSpeed,unsigned char RightSpeed)
{
        pwm_left = LeftSpeed,pwm_right =  RightSpeed;//设置速度
        left_motor_go; //左电机后退
        right_motor_go; //右电机前进
}

/*********************************************
小车右转,入口参数:LeftSpeed,RightSpeed
说明:LeftSpeed,RightSpeed分别设置左右车轮转速
**********************************************/
void right_run(unsigned char LeftSpeed,unsigned char RightSpeed)
{
        pwm_left = LeftSpeed,pwm_right =  RightSpeed;//设置速度
        right_motor_go;//右电机后退
        left_motor_go;    //左电机前进
}
/*********************************************
小车后退
入口参数:LeftSpeed,RightSpeed
说明:LeftSpeed,RightSpeed分别设置左右车轮转速
**********************************************/
void back_run(unsigned char LeftSpeed,unsigned char RightSpeed)
{
pwm_left = LeftSpeed,pwm_right =  RightSpeed;//设置速度
right_motor_back;//右电机后退
left_motor_back; //左电机后退
}
/*********************************************
小车停车
入口参数:无
说明:小车停车
**********************************************/
void stop(void)
{
        left_motor_stops;
        right_motor_stops;
}

/*====================================
函数:void Delay_Ms(INT16U ms)
参数:ms,毫秒延时形参
描述:12T 51单片机自适应主时钟毫秒级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do{
              i = MAIN_Fosc / 96000;
                  while(--i);   //96T per loop
     }while(--ms);
}

/*舵机方波延时朝向小车正前方*/
void Delay155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3;
        j = 196;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845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34;
        j = 16;
        do
        {
                while (--j);
        } while (--i);
}
/*舵机方波延时向小车右方*/
void Delay6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2;
        j = 1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94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35;
        j = 197;
        do
        {
                while (--j);
        } while (--i);
}
/*舵机方波延时朝向小车左方*/
void Delay175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32;
        j = 9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25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5;
        j = 12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QX_A11智能小车PWM输出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 无
说明:装载PWM输出,如果设置全局变量pwm_left,pwm_right分别配置左右输出高电平时间
**********************************************/
void LoadPWM(void)
{
        if(pwm_left > PWM_HIGH_MAX)                pwm_left = PWM_HIGH_MAX;        //如果左输出写入大于最大占空比数据,则强制为最大占空比。
        if(pwm_left < PWM_HIGH_MIN)                pwm_left = PWM_HIGH_MIN;        //如果左输出写入小于最小占空比数据,则强制为最小占空比。
        if(pwm_right > PWM_HIGH_MAX)        pwm_right = PWM_HIGH_MAX;        //如果右输出写入大于最大占空比数据,则强制为最大占空比。
        if(pwm_right < PWM_HIGH_MIN)        pwm_right = PWM_HIGH_MIN;        //如果右输出写入小于最小占空比数据,则强制为最小占空比。
        if(pwm_val_left<=pwm_left)                Left_moto_pwm = 1;  //装载左PWM输出高电平时间
        else Left_moto_pwm = 0;                                                     //装载左PWM输出低电平时间
        if(pwm_val_left>=PWM_DUTY)                pwm_val_left = 0;        //如果左对比值大于等于最大占空比数据,则为零

        if(pwm_val_right<=pwm_right)        Right_moto_pwm = 1; //装载右PWM输出高电平时间
        else Right_moto_pwm = 0;                                                         //装载右PWM输出低电平时间
        if(pwm_val_right>=PWM_DUTY)                pwm_val_right = 0;        //如果右对比值大于等于最大占空比数据,则为零
}
//冒泡排序
void QXMBOT_bubble(unsigned int *a,unsigned char n) /*定义两个参数:数组首地址与数组大小*/
{
        unsigned int i,j,temp;
        for(i = 0;i < n-1; i++)
        {
                for(j = i + 1; j < n; j++) /*注意循环的上下限*/
                {
                        if(a[i] > a[j])
                        {
                                temp = a[i];
                                a[i] = a[j];
                                a[j] = temp;
                        }
                }
        }

}
/*====================================
函数名        :QXMBOT_RefreshDistance距离单位:毫米
参数        :无
返回值        :经过冒泡排序后的距离
描述        :经过5次测距,去除最大值和最小值,取中间3次平均值
====================================*/
unsigned int QXMBOT_RefreshDistance()
{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int Dist;
        for(num=0; num<5; num++)
        {
                DistBuf[num] = QXMBOT_GetDistance();
                Delay_Ms(60);//测距周期不低于60毫秒
        }
        QXMBOT_bubble(DistBuf, 5);//
        Dist = (DistBuf[1]+DistBuf[2]+DistBuf[3])/3; //去掉最大和最小取中间平均值
        return(Dist);
}
/*超声波触发*/
void QXMBOT_TrigUltrasonic()
{
        TrigPin = 0; //超声波模块Trig        控制端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Pin = 1; //超声波模块Trig        控制端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TrigPin = 0; //超声波模块Trig        控制端
}
/*====================================
函数名        :QXMBOT_GetDistance
参数        :无
返回值        :获取距离单位毫米
描述        :超声波测距
通过发射信号到收到回响信号的时间测试距离
单片机晶振11.0592Mhz
注意测距周期为60ms以上
====================================*/
unsigned int QXMBOT_GetDistance()
{
        unsigned int Distance = 0;        //超声波距离
        unsigned int  Time=0;                //用于存放定时器时间值
        QXMBOT_TrigUltrasonic();        //超声波触发
        while(!EchoPin);          //判断回响信号是否为低电平
        Timer1On;                        //启动定时器1
        while(EchoPin);                //等待收到回响信号
        Timer1Off;                        //关闭定时器1
        Time=TH1*256+TL1;        //读取时间
        TH1=0;
        TL1=0;                                //清空定时器
    Distance = (float)(Time*1.085)*0.17;//算出来是MM(一般超声测距公式、12mHZ的芯片是=Time*0.17)如果用0.017/算出来是cM,那么后面数据对应要改
        return(Distance);//返回距离
}
/*====================================
函数名        :QXMBOT_PTZ_Avoid
参数        :val设置避障触发距离
返回值        :无
描述        :智能小车舵机云台避障
距离单位:毫米
====================================*/
void  QXMBOT_PTZ_Avoid(unsigned int val)
{
        unsigned int Dis;//距离暂存变量
        Dis = QXMBOT_GetDistance();//获取超声波测距距离,单位:毫米
        if((Dis > 50) && (Dis < val))// 设置避障触发距离30~val=300
        {
                LED1=0,LED2=0,beep=0;//LED1,2点亮,鸣笛
                stop();        //停车
                Delay_Ms(100);
                LED1=1,LED2=1,beep=1;//LED1,2熄灭,静音

                /*舵机左转测距*/
                QXMBOT_ServoLeft();
                LeftDistance = QXMBOT_RefreshDistance();

                /*舵机右转测距*/
                QXMBOT_ServoRight();
                RightDistance = QXMBOT_RefreshDistance();

                /*舵机正前方测距*/
                QXMBOT_ServoFront();
                FrontDistance = QXMBOT_RefreshDistance();
                if((FrontDistance<150) && (LeftDistance<150) && (RightDistance<150))
                {
                        do{
                            Servo1right();
                                Delay_Ms(60);
                                left_run(20, 100);//原地左转,电机动力值(0~200)超出200则为高电平全速运行
                                Delay_Ms(200);//电机转动时间
                                Servo1front();
                                /*舵机正前方测距*/
                                QXMBOT_ServoFront();
                                Dis = QXMBOT_RefreshDistance();
                        }while(Dis < 200);//循环、距离
           }else if(FrontDistance<100)
                {
                        stop();        //停车
                        back_run(60, 60);//后退,电机动力值
                        Delay_Ms(150);
           }else if((FrontDistance>LeftDistance) && (FrontDistance>RightDistance))
                {
                        stop();        //停车
                        Delay_Ms(100);
                        forward(20, 20);//前进,电机动力值
                }else if(LeftDistance > RightDistance)
                {
                        LED1=1,LED2=0;//LED1灭,2点亮
                        stop();        //停车
                        Servo1right();
                        Delay_Ms(60);
                        left_run(20, 100);//原地左转,电机动力值
                        Delay_Ms(200);//电机转动时间
                        Servo1front();
                        LED1=1,LED2=1;//LED1灭,2点灭
                }else if(RightDistance > LeftDistance)
                {
                        LED1=0,LED2=1;//LED1亮,2点灭
                        stop();        //停车
                           Servo1left();
                        Delay_Ms(60);
                        right_run(100, 20);//原地右转,电机动力值
                        Delay_Ms(200);//电机转动时间,
                        LED1=1,LED2=1;//LED1灭,2灭
                        Delay_Ms(60);
                        Servo1front();
                }
        }
        else
        {
                forward(20, 20);//前进(不能放1号舵机参数Servo1front()动力抖颤)
                Delay_Ms(60);
        }
}
/*=================================================
*函数名称:QXMBOT_ServoFront
*函数功能:云台向前转动
*调用:
*输入:
=================================================*/
void QXMBOT_ServoFront()
{
        char i;
        EA_off;        //关闭中断否则会影响舵机转向
        for(i=0;i<10;i++)
        {
                ServoPin = 1;
                Delay1550us();
                ServoPin = 0;
                Delay18450us();
        }
        EA_on;        //开中断
        Delay_Ms(100);
}
/*=================================================
*函数名称:QXMBOT_ServoLeft
*函数功能:云台向左转动
=================================================*/
void QXMBOT_ServoLeft()
{
        char i;
        EA_off;        //关闭中断否则会影响舵机转向
        for(i=0;i<10;i++)
        {
                ServoPin = 1;
                Delay2500us();
                ServoPin = 0;
                Delay17500us();
        }
        EA_on;        //开中断
        Delay_Ms(100);
}
/*=================================================
*函数名称:QXMBOT_ServoFront
*函数功能:云台向右转动
=================================================*/
void QXMBOT_ServoRight()
{
        char i;
        EA_off;        //关闭中断否则会影响舵机转向
        for(i=0;i<10;i++)
        {
                ServoPin = 1;
                Delay600us();
                ServoPin = 0;
                Delay19400us();
        }
        EA_on;        //开中断
        Delay_Ms(100);
}
/*=================================================
*函数名称:QXMBOT_ServoFront
*函数功能:云台B转动前(90°)
=================================================*/
void Servo1front()//舵机B向前
{
        char i;
        EA_off;        //关闭中断否则会影响舵机转向
        for(i=0;i<10;i++)
        {
                Servo1Pin = 1;
                Delay1550us();
                Servo1Pin = 0;
                Delay18450us();
        }
        EA_on;        //开中断
        Delay_Ms(60);
}
/*=================================================
*函数名称:QXMBOT_ServoFront
*函数功能:云台B向左转动
=================================================*/
void Servo1left()//舵机B左转45度
{
        char i;
        EA_off;        //关闭中断否则会影响舵机转向
        for(i=0;i<10;i++)
        {
                Servo1Pin = 1;
                Delay_Ms(2);
                Servo1Pin = 0;
                Delay_Ms(18);
        }
        EA_on;        //开中断
        Delay_Ms(60);
}
/*=================================================
*函数名称:QXMBOT_ServoFront
*函数功能:云台B向右转动
=================================================*/
void Servo1right()//舵机B右转45度
{
        char i;
        EA_off;        //关闭中断否则会影响舵机转向
        for(i=0;i<10;i++)
        {
                Servo1Pin = 1;
                Delay_Ms(1);
                Servo1Pin = 0;
                Delay_Ms(19);
        }
        EA_on;        //开中断
        Delay_Ms(60);
}
/********************* Timer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2;//定时器0,8位自动重装模块
        TH0 = 164;
        TL0 = 164;//11.0592M晶振,12T溢出时间约等于100微秒
        TR0 = 1;//启动定时器0
        ET0 = 1;//允许定时器0中断
}
/*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r1_Init(void)
{
        TMOD |= 0x10;        //定时器1工作模式1,16位定时模式。T1用测ECH0脉冲长度
        TH1 = 0;
    TL1 = 0;
        ET1 = 1;             //允许T1中断
}

/********************* Timer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1
{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LoadPWM();//装载PWM输出
}
/* Timer0 interrupt routine */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using 1
{
        Timer1Overflow = 1;        //计数器1溢出标志位
        EchoPin = 0;                //超声波接收端
}

图文附件请下载: 4轮小车双舵机避障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