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X-ADC0804芯片资料-一款可代替ADC0804的国产芯片

楼主(2023-09-08):
   TYX-ADC0804是中山添翼兴电子推出的一款ADC芯片,与(national semiconductor)的ADC0804芯片功能相似,多数情况下可以平替,无需更改程序,一次AD转换时间不超过1mS。TYX-ADC0804提供SOP16封装,可通过PCB转换成与ADC0804引脚对应的DIP20封装。TYX-ADC0804的功能引脚图如下:

序号

引脚名称
引脚功能
1
VCC
电源正极,3.3V-5.5V
2
D6
数字信号输出第6位
3
D7
数字信号输出第7位(最高位)
4
D5
数字信号输出第5位
5
INTR
AD转换结束信号,低电平表示本次转换已完成
6
Vin
模拟信号输入端,电压不能超过VCC
7
Vref/2
参考电平输入,电压不能超过VCC
8
CS
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9
RD
读信号,低电平有效
10
WR
写信号,低电平启动AD转换
11
D0
数字信号输出第0位(最低位)
12
D1
数字信号输出第1位
13
D2
数字信号输出第2位
14
D3
数字信号输出第3位
15
D4
数字信号输出第4位
16
GND
电源负极

参考应用电路如下图
转为ADC0804引脚对应的DIP20封装的原理图如下:
参考程序如下(主控STC89C52RC,晶振11.0592M。如用高速单片机,可在操作时序加延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_DATA  P1
#define AD_DATA  P0
sbit DIG1= P3^4;//数码管第1位
sbit DIG2= P3^5;//数码管第2位
sbit DIG3= P3^6;//数码管第3位
sbit DIG4= P3^7;//数码管第4位
sbit ADC_CS= P2^0;
sbit ADC_RD= P2^1;
sbit ADC_WR= P2^2;
sbit INTR= P2^3;

unsigned charLED_data[4]={0xff,0xff,0xff,0xff};

unsigned char const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    1   2    3   4   5    6    7   8    9

void tm0_isr()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TH0 = (65536 - 2000) / 256;
    TL0 = (65536 - 2000) % 256;
    switch(i)
    {
        case 0x01 :
        {
            DIG4 = 1;
            LED_DATA = LED_data[0];
            DIG1 = 0;
            break;
        }
        case 0x02 :
        {
            DIG1 = 1;
            LED_DATA = LED_data[1];
            DIG2 = 0;
            break;
        }
        case 0x03 :
        {
            DIG2 = 1;
            LED_DATA = LED_data[2];
            DIG3 = 0;
            break;
        }
        case 0x04 :
        {
            DIG3 = 1;
            LED_DATA = LED_data[3];
            DIG4 = 0;
            break;
        }
    }
    i++;
    if(i>4)i=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
    //定时器0初始化
    TMOD = TMOD & 0xf0;
    TMOD = TMOD | 0x01;
    TH0 = (65536 - 2000) / 256;
    TL0 = (65536 - 2000) % 256;
    TR0 = 1;
    ET0 = 1;
    EA=1;

while(1)
  {
    ADC_CS = 0;
    _nop_();
    ADC_WR = 0;         //启动AD转换
    _nop_();
    ADC_WR = 1;
    AD_DATA=0xff;                    //读取P1口之前先给其写全1
    while(INTR);//等待转换完成
    ADC_RD = 0;                     //AD读使能
    temp = AD_DATA;     //AD数据读取赋给P1口
    ADC_RD = 1;
    ADC_CS = 1;                    //关闭ADCS
    ADC_WR = 0;

    LED_data[0] = table[temp/100];
    LED_data[1] = table[temp%100/10];
    LED_data[2] = table[temp%10];
    LED_data[3] = 0xf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