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G单片机的串口DMA问题

楼主(2023-09-08):
在B站上布丁橘长有一个STC32G单片机利用串口DMA收发不定长度数据视频,我下载了例程,这个DMA收发还是需要串口中断的,也是每个字节中断一次,我想问问,1.这个中断和cpu自己中断收发有区别吗?每次中断CPU不都要停下来压栈什么的,收完恢复现场吗?2.例程有个putchar函数,但在主程序没有看到调用啊?

//        @布丁橘长 2023/04/26
//         串口1DMA接收不定长度数据示例:利用串口1中断,进行超时判定,实现串口1DMA接收不定长度数据
//        实验效果:PC端发送不定长度数据给MCU,MCU接收完成后,原样返回给PC(代码缓冲区设置为256字节,可以根据需要更改)
//  程序设置了2种发送模式, 实现DMA不定长度数据超时接收,printf串口打印该长度数据,以及固定长度串口DMA发送
//                                                                                                  发送模式1:接收数据长度小于256字节,使用超时判定,接收不定长度数据,然后返回该长度数据给PC端
//                                                                                                  发送模式2:接收数据长度等于256字节,使用串口DMA,将数据原样返回给PC
//  串口1使用默认引脚P3.0(RxD) P3.1(TxD)
//        实验开发板:STC32G12K128屠龙刀三.1 主频@22.1184MHz

#include <STC32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nfig.h"

#define BRT (65536 - (MAIN_Fosc / 115200+2) / 4)                // 加 2 操作是为了让 Keil 编译器,自动实现四舍五入运算
                                                                                                   // 波特率115200
#define DMA_AMT_LEN 255                         // DMA传输总字节(AMT+1) 255+1=256字节

u8 xdata DMABuffer[256];                        // 数据存放在XRAM(XDATA区域),需要使用关键字xdata
bit        DmaTxFlag;                                                                // 发送完成标志
bit        DmaRxFlag;                                                                // 接收完成标志
bit B_1ms;                                                                                // 1毫秒标志
bit busy;                                                                                        // 串口忙标志
u8 Rx_cnt;                                                                                // Rx接收计数
u8 RX_TimeOut;                                                                // 串口接收超时计数
u8 i;

void sysini(void);                                                // STC32初始化设置
void Uart1Init();                                                        // UART1初始化
void DMA_Config();                                                // DMA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void);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UartPutc(u8 dat);                                // 串口发送字符函数
char putchar(char c);                                        // 重构的putchar函数,用于printf函数串口打印

void main(void)
{
        sysini();                                                                                // STC32初始化设置
        Timer0_Init();                                                        // 定时器0初始化
        Uart1Init();                                                                // 串口1初始化
        DMA_Config();                                                                // 串口1DAM初始化
        EA = 1;                                                                                        // 使能EA总中断

        DmaTxFlag = 0;                                                        // 清零发送完成标志
        DmaRxFlag = 0;                                                        // 清零接收完成标志
        while (1)
        {
                if((DmaTxFlag) && (DmaRxFlag))        // 当发送和接收完成标志均为1时,表示空闲
                {
                        Rx_cnt = 0;                                                        // 清零接收计数
                        RX_TimeOut = 0;                                // 清零接收超时计数
                        DmaTxFlag = 0;                                        // 清零发送完成标志
                        DMA_UR1T_CR = 0xc0;                        // bit7 1:使能 UART1_DMA, bit6 1:开始 UART1_DMA 自动发送
                        DmaRxFlag = 0;                                        // 清零接收完成标志
                        DMA_UR1R_CR = 0xa1;                        // bit7 1:使能 UART1_DMA, bit5 1:开始 UART1_DMA 自动接收, bit0 1:清除 FIFO
                }
                if(B_1ms)                                                                 //1ms 到
                {
                        B_1ms = 0;
                        if(RX_TimeOut > 0)                        // 超时计数
                        {
                                if(--RX_TimeOut == 0)                                                // 接收超时计数
                                {
                                        DMA_UR1R_CR = 0x00;                                         // 关闭 UART1_DMA
                                        printf("\r\n接收超时,以下是已接收到的数\xFD据:\r\n");         // UART1 发送 一个字符串,\xFD用于补全汉字‘数’的编码,防止出现乱码
                                        for(i=0;i<Rx_cnt;i++) printf("%bc",DMABuffer[i]);                // 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给PC端
                                        printf("\r\n");                                                                // 数据发送完成后,发送回车、换行符
                                        Rx_cnt = 0;                                                                                // 清零接收计数
                                        DMA_UR1R_CR = 0xa1;                                         //bit7 1: 使能UART1_DMA,bit5 1: 开始 UART1_DMA 自动接收,bit0 1: 清除 FIFO
                                }
                        }
                }
        }
}
void sysini()
{
        EAXFR = 1;                                                                         // 使能访问 XFR
        CKCON = 0x00;                                                         // 设置外部数据总线速度为最快
        WTST = 0x00;                                                                // 设置程序代码等待参数,等待时间为0个时钟,CPU执行程序速度最快

        P0M1 = 0x00;P0M0 = 0x00;                // 设置P0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00:准双向口 01:推挽输出 10:高阻输入 11:开漏输出
        P1M1 = 0x00;P1M0 = 0x00;                // 设置P1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00:准双向口 01:推挽输出 10:高阻输入 11:开漏输出
        P2M1 = 0x00;P2M0 = 0x00;                // 设置P2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00:准双向口 01:推挽输出 10:高阻输入 11:开漏输出
        P3M1 = 0x00;P3M0 = 0x00;                // 设置P3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00:准双向口 01:推挽输出 10:高阻输入 11:开漏输出
        P4M1 = 0x00;P4M0 = 0x00;                // 设置P4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00:准双向口 01:推挽输出 10:高阻输入 11:开漏输出
        P5M1 = 0x00;P5M0 = 0x00;                // 设置P5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00:准双向口 01:推挽输出 10:高阻输入 11:开漏输出
        P6M1 = 0x00;P6M0 = 0x00;                // 设置P6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00:准双向口 01:推挽输出 10:高阻输入 11:开漏输出
        P7M1 = 0x00;P7M0 = 0x00;                // 设置P7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00:准双向口 01:推挽输出 10:高阻输入 11:开漏输出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B_1ms = 1;                                                                        // 1毫秒标志
}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22.1184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void Uart1Init()                                                        // UART1初始化
{
        SCON = 0x50;                                                                // 模式1(8位数据)、接收使能
        T2L = BRT;
        T2H = BRT >> 8;                                                        // 波特率对应的重装载值
        S1BRT = 1;                                                                        // 定时器2做波特率发生器
        T2x12 = 1;                                                                        // 1T模式
        T2R = 1;                                                                                // 启动定时器2
        ES = 1;                                                                                        // 使能串口1中断
}
void UartPutc(u8 dat)                                        // 串口发送字符函数
{
        busy = 1;                                                                                // 发送前,将忙标志busy置1
        SBUF = dat;                                                                        // 需要发送的数据dat送入SBUF
        while(busy);                                                                // 等待发送完成
}
char putchar(char c)                                        // 重构的putchar函数,用于printf函数串口打印
{
        UartPutc(c);                                                                // 调用UartPutc串口发送字符函数
        return c;
}
void UART1_Isr (void) interrupt 4
{
        if(RI)                                                                                        // 接收完成标志置1时
        {
                RI = 0;                                                                                // 清零接收完成标志
                Rx_cnt++;                                                                        // 接收计数+1
                if(Rx_cnt > DMA_AMT_LEN) Rx_cnt = 0;                // 接收计数大于等于DMA缓冲区长度,清零接收计数
                RX_TimeOut = 5;                                         // 如果 5ms 没收到新的数据,判定一串数据接收完毕
        }
        if(TI)                                                                                        // 发送标志置1时
        {
                TI = 0;                                                                                // 清零发送完成标志
                busy = 0;                                                                        // 清零串口忙标志
        }
}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UR1T_CFG = 0x80;                                // bit7 1:使能串口1DMA发送中断
        DMA_UR1T_STA = 0x00;                                // 清零串口1DMA发送完成中断标志、清零数据覆盖中断标志
        DMA_UR1T_AMT =  DMA_AMT_LEN;                                                                // 设置传输总字节数(低8位):n+1
        DMA_UR1T_AMTH = DMA_AMT_LEN >> 8;                                                // 设置传输总字节数(高8位):n+1
        DMA_UR1T_TXAH = (u8)((u16)&DMABuffer >> 8);        // 设置传输数据的源地址,高8位
        DMA_UR1T_TXAL = (u8)((u16)&DMABuffer);                        // 设置传输数据的源地址,低8位
        DMA_UR1T_CR = 0xc0;                                        // bit7 1:使能串口1DMA发送, bit6 1:开始DMA自动发送

        DMA_UR1R_CFG = 0x80;                                // bit7 1:使能串口1DMA接收中断
        DMA_UR1R_STA = 0x00;                                // 清零串口1DMA接收完成中断标志、清零数据丢弃中断标志
        DMA_UR1R_AMT =  DMA_AMT_LEN;                                                                // 设置传输总字节数(低8位):n+1
        DMA_UR1R_AMTH = DMA_AMT_LEN >> 8;                                                // 设置传输总字节数(高8位):n+1
        DMA_UR1R_RXAH = (u8)((u16)&DMABuffer >> 8);        // 设置传输数据的目标地址,高8位
        DMA_UR1R_RXAL = (u8)((u16)&DMABuffer);                        // 设置传输数据的目标地址,低8位
        DMA_UR1R_CR = 0xa1;                                        //bit7 1:使能串口1DMA接收, bit5 1:开始DMA自动接收, bit0 1:清除 FIFO
}
void UART1_DMA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3                // 串口DMA中断号大于31,借用13号保留中断中转
{                                                                                                    // 详情参照布丁橘长-STC32系列视频第36期,或STC32手册第5.9章节
        if (DMA_UR1T_STA & 0x01)                // 发送完成中断标志为1时
        {
                DMA_UR1T_STA &= ~0x01;                // 清零发送完成中断标志
                DmaTxFlag = 1;                                                // 发送完成标志置1
        }
        if (DMA_UR1T_STA & 0x04)                // 数据覆盖中断标志为1时
        {
                DMA_UR1T_STA &= ~0x04;                // 清零数据覆盖中断标志
        }
        if (DMA_UR1R_STA & 0x01)                // 接收完成中断标志为1时
        {
                DMA_UR1R_STA &= ~0x01;                // 清零接收完成中断标志
                DmaRxFlag = 1;                                                // 接收完成标志置1
        }
        if (DMA_UR1R_STA & 0x02)                // 数据丢弃中断标志为1时
        {
                DMA_UR1R_STA &= ~0x02;                // 清零数据丢弃中断标志
        }
}

网友A:
DMA串口发送不需要串口中断的,给定数据源首地址,给定发送长度,启动DMA发送,直到DMA发送完成,标志提示(也可以允许DMA发送完成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串口发送不需要串口中断的,给定数据源首地址,给定发送长度,启动DMA发送,直到DMA发送完成,标志提示 ...

这个是不定数据长度的收发,利用超时判断接收完成。但是我不理解接收要进入中断

网友B:
      利用串口DMA收发不定长度数据。发送通常不考虑。主要难度在于接收。我长期做STM32的开发。以STM32 为例说明,供你参考。用串口接收不定长数据,开启接收空闲中断+DMA接收,优于开启接收中断+DMA接收。
      接收中断是指每接收一个字节数据就进入中断,设置一个变量,每进入一次中断就自加1,判断长时间不进入中断,就表明接收完成,通过DMA通道把串口接收寄存器与某个内存数组联系起来,串口接收的数据直接转存给内存数组元素。内存数组元素自动递增。这种方法效率低,因为频繁地进入中断,会影响其它代码或其它中断程序的运行。
      而接收空闲中断+DMA接收是指串口在接收数据时不进入中断,接收的数据通过DMA通道自动转存给指定的内存数组元素。当串口长时间不再收到数据时,就会进入空闲中断,这表明接收完成。在中断程序中可以通过调用库函数并通过计算,得到接收了多少个字节的数据。这种方式效率高,一般不会影响其它代码或其它中断程序的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串口DMA收发不定长度数据。发送通常不考虑。主要难度在于接收。我长期做STM32的开发。以STM32 为 ...

谢谢,我再研究下,多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