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硕呈单片机TR8P050B 型号应用程序编写

楼主(2023-09-08):
关于对硕呈单片机:TR8P050B 的开发
应用场景:一个按键 控制 一个led灯 的亮灭
单片机型号:TR8P050B
具体需求:
1.        按一下,全亮 100% 占空比
2.        按一下,频率 260Hz 25% 占空比
3.        8Hz 50% 占空比 频闪
4.        长按几秒
                         快了 : 2.7Hz 50%
                         慢了 : 1.35Hz 25%
                         快了 : 2.7Hz 50%
        停约 1.3 秒后 重复操作
5.        长按不放, 先按再亮, 100% ——> 25% ——> 100% (渐变过程)

求求大哥大姐们了,有没有会写的,教教或者有没有什么资料,这个型号只能用汇编写 太难了

网友A:
这芯片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很便宜?

1毛3?公司要用这个单片机做一些应用,但是只能用汇编,写不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毛3?公司要用这个单片机做一些应用,但是只能用汇编,写不来啊

你这个产品难点应该是PWM的编写,这个芯片有PWM模块  手册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毛3?公司要用这个单片机做一些应用,但是只能用汇编,写不来啊

OTP型的都很便宜,仿真板、下载器可不便宜!这是与FLASH型不同的地方,对DIYER很不友好。
汇编或C都一样用,前提是要认真地读懂芯片手册。

网友C:
这个不太难啊,大哥,汇编而以,认真写写就好了,系大部分汇编我搞过,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