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电流怎么测?

楼主(2023-09-08):
一般万用表测的了吗?

网友A:
有USB充电测试仪卖,方便监测充电电流、功率、电量等

网友B:
很久以前,安卓机有个APP可以直接显示充电电流的~

网友C:
买个POWER-Z插充电头上,输出接手机,就可以看到电压  电流  功率了

网友D:
破线,接入测量装置。

网友E:
普通的万用表可以测试,就是有点小麻烦要做个线啥的;
买成品的测试仪器可根据要求选择测试的功能更方便。

网友F:
试试看万用表能不能用?

网友G:
前不久我刚买了二条带功率显示的快充数据线,不过显示的位数只有二位,显示的也是功率值,这样在充电的时候就能知道电流的大小了。
你也可以买个带电流显示的电源。也可以买个U盘大小的一头可以插在电源USB母口上,另一头是USB母口的测电流的东西,这样充电线就可以串插在它上面,就能显示电流值。
如果你有直流则量钳形表,我就买了个,三四百的,你只要把充电线皮剥开,找到一条充电线,用钳形表就能测量直流电流大小
我还买了台福禄克的测0-50ma电流的钳形表,二千多块,中国没有仪表厂家生产能测这么小直流电流的钳形表,只能选福禄克。

网友H:
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都能测

网友I:
使用可以测量直流电流的钳形电流表。

网友D:
普通示波器只能测电压,不能测电流。

网友J:
串联一个10mR的电阻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串联一个10mR的电阻测量。

这个比较实际,不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破线,接入测量装置。

仿照USB电压电流显示,在USB公头母头中间串一个低阻值电阻,测量电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使用可以测量直流电流的钳形电流表。

电流的分度值能达到5毫安吗?我没见过侧直流电流的钳表(有,我没见过)见笑了

网友K:
第一种方法:使用万用表  万用表是一种常见的测量电流的工具,对于没有明确标注电流大小的手机充电器,我们可以使用万用表来测量电流。测量过程如下:  1. 打开万用表,把表头插入万用表的电流测量接口。  2. 把充电器插入电源插座,并将手机连接到充电器。  3. 把万用表的电流测量头分别与充电器的正负极连接,读取电流数值。  需要注意的是,万用表的电流测量范围应该与充电器输出电流范围相匹配,否则测量结果将不准确。  第二种方法:使用电流检测仪  电流检测仪是一种专门用于测量电流的工具,其精度和准确度也比万用表更高。使用电流检测仪来测量手机充电器电流大小的方法与万用表类似,需要将电流检测仪的电流测量头与充电器的正负极相连接,然后读取电流数值即可。同样,电流检测仪的电流测量范围应该与充电器输出电流范围相匹配。  第三种方法:查询充电器标签  一般来说,手机充电器上都有标签,标注了充电器的功率、电压、电流等参数。我们可以查看充电器标签上的电流数值来确定充电器的电流大小。需要注意的是,充电器标签上标注的电流是最大输出电流,而不是实际输出电流。  第四种方法:使用手机充电器电流测试仪  近几年,一种名为“手机充电器电流测试仪”的电子设备开始流行。它是一种专门用于测量手机充电器电流大小的设备,可以非常准确地测量充电器的电流。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将充电器插入测试仪的接口,然后测试仪就会自动显示充电器的电流大小。  无论是使用万用表、电流检测仪、查询充电器标签还是使用手机充电器电流测试仪,都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测量手机充电器的电流大小,从而更好地保护手机电池,延长手机寿命。

网友L(2023-10-08):
某一个宝买个usb功率表,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示波器只能测电压,不能测电流。

这样说好些:普通示波器不能直接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