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X-DAC0832芯片程序资料-一款可代替DAC0832的国产芯片

楼主(2023-09-08):
   TYX-DAC0832是中山市添翼兴电子推出的一款DAC芯片,与(national semiconductor)的DAC0832芯片功能相似,多数情况下可以平替,无需更改程序。TYX- DAC0832提供SOP16封装,可通过PCB转换成与DAC0832引脚对应的DIP20封装。需要注意,TYX-DAC0832的模拟量输出是通过PWM的方式,所以模拟量输出引脚Iout要用阻容滤波,详见参考电路。TYX-DAC0832的功能引脚图如下:

  序号  引脚名称引脚功能
1DI3数字信号输入第3位
2WR1输入寄存器的写选通输入端
3CS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4DI1数字信号输入第1位
5VCC电源正极,3.3V-5.5V
6DI2数字信号输入第2位
7DI0数字信号输入第0位(最低位)
8DI7数字信号输入第7位(最高位)
9Iout模拟量输出引脚
10DI6数字信号输入第6位
11ILE数据锁存允许信号输入端,高电平有效
12GND电源负极
13DI5数字信号输入第5位
14WR2 DAC寄存器的写选通输入端,负脉冲有效
15DI4数字信号输入第4位
16XFER数据传输控制信号输入端,低电平有效

参考应用电路如下图
转为ADC0804引脚对应的DIP20封装的原理图如下:
参考程序如下(主控STC89C52RC,晶振11.0592M。如用高速单片机,可在操作时序加延时)
#include <reg51.h>
#define DAC_DATA  P0
sbit DAC_CS= P2^0;
sbit DAC_WR1= P2^1;
sbit DAC_ILE= P2^2;
sbit DAC_WR2= P2^3;
sbit DAC_XFER= P2^4;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xms; i++)
        for(j=0; j<110;j++);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
    delay_ms(100);
    DAC_WR2 = 0;
    DAC_XFER = 0;
    DAC_ILE = 1;
    DAC_CS = 0;
    DAC_WR1 = 0;
    while(1)
    {
        temp++;
        DAC_DATA = temp;
        if(temp>=255)temp=0;
        delay_ms(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