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找不到0.7mm间距的FFC/FPC座

楼主(2023-09-08):
     前几天要修理仪器,买了几个OLED的液晶屏,排线是0.7mm间距的。本来打算先买一个FFC/FPC排线座,这样调试的时候OLED屏可以随意插上和换下。可是在某一个宝找了一会,惊奇地发现,居然没有0.7mm的排线座,全部都是0.5mm和1mm的(有0.7mm的转换板,但排线也要焊上去,没有座子)。完全出乎意料,如果是这样我的OLED屏是不是全部都得焊上去试,然后再用热风枪吹下来,然后再焊下一。。。。为什么呢?求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焊板的FPC pin脚一般不太适合直接插座子使用

网友B:
不一定要焊,可以用顶针~~如果不知道什么是顶针,搜一下百度

网友C:
FFC/FPC本身就有焊接款和插座款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焊,可以用顶针~~如果不知道什么是顶针,搜一下百度

30PIN的排线,0.7mm间距,用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FFC/FPC本身就有焊接款和插座款的区别

我觉得您说的是对的,0.7mm间距的,设计就是焊接款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PIN的排线,0.7mm间距,用顶针?

有个东东叫工装治具,不然你以为LCD厂是如何测试成品合不合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PIN的排线,0.7mm间距,用顶针?

PCB弹簧顶针P038 40# 0.38mm光板测试针0.52mm针套 精密弹簧压针
某1个宝id=614954443763

这个链接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您说的是对的,0.7mm间距的,设计就是焊接款

LCD厂的FPC焊接完后,你认为还能卖得出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PIN的排线,0.7mm间距,用顶针?

斑马条也可以,用压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东东叫工装治具,不然你以为LCD厂是如何测试成品合不合格的?

      那种东西估计是比较专业,得定制的了。我这边主要是维修仪器,用得少,能找到现成的FPC座子就用,没有也就只能一个一个焊上去了。

网友D:
FPC打样一个0.7转0.5或1mm的转接板,一头与屏幕FPC焊接,另一头接排线座。

网友E:
焊接和插座的金手指差别好大,这不可能通用的
焊接的是上面有漏锡孔,两面金手指的
插座的是只有一面金手指的,没有过孔,但是有补强加厚
你拍个照片看看,这种0.7mm间距应该就是焊接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种东西估计是比较专业,得定制的了。我这边主要是维修仪器,用得少,能找到现成的FPC座子就用, ...

买探针自己做啊,要不就像10楼说的,用斑马条,另一边的PCB做成转接板什么的,就是对位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接和插座的金手指差别好大,这不可能通用的
焊接的是上面有漏锡孔,两面金手指的
插座的是只有一面金手 ...

       是的,现在是基本搞清楚了,0.7mm这种就是得焊接,所以它预留的金手指也是焊接的,除非有前面的朋友说的专业测试或转换工具,不然都得焊接。

网友G:
ZIF连接器的间距有0.3mm, 0.5, 1.0mm三种规格. 手工焊接间距最小0.7mm, 再小容易连锡.

网友H(2023-10-09):
FPC这玩意,打样一次180块左右,长度超过10CM的更贵
量产的要开模,模具旨差不多1200左右
成本摆在那了,没有很多的量,一般是不会去生产不常用的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