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LM358精密整流,频率升高后波形失真问题

楼主(2023-09-08):
如图,频率再5K的时候还好没有失真,再频率高于15K的时候 整流波形严重失真,请问大神们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跪求!

书上的例子

书上的例子

30K的时候整流波形

30K的时候整流波形

波形开始失真15K

波形开始失真15K

网友A:
你查查LM358的GBw是多少,原图里面的OP27又是多少?

网友B:
换速度高一些的运放,用NE5532代替LM358

网友C:
运算放大器的规格定义了其最佳工作范围,包括信号频率。

网友D:
1、注意使用的运放型号。
2、按型号查手册,重点关注频率参数限制。
多读器件手册,就会明白许多基础问题。

网友E:
LM358的带宽,Slew Rate都那么低。

网友F:
就像玩音响的发烧友换运放,不同的运放有不同的声音。其实运放的内部电路不一样,得到的声音肯定不一样啦。所以,同一架构,不可能适合所有运放。

网友G:
把358换了吧,换其他型号,尽量用国际大品牌的

网友H:
普通运放基本无法保证15K信号正常增益

网友I:
这个电路默认是用于低频的,如50HZ.再高一些就是1KHZ左右的音频, 再高就不会用这个电路.想追求这个电路的界限, 注意运放的速度,还有二极管的速度.

另外,OP27也用不了高频.

网友J:
了解一下 增益带宽 就知道这现象的原理。

网友K:
LM358是最差的运放,想用在高频要换高速运放,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网友L:
LM358是最差的运放,想用在高频要换高速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