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模块如何加装一个遥控断电开关?越小越好

楼主:
小模块加装一个遥控断电开关 越小越好

网友A(2023-09-09):
你这块板子看上去自带天线,如果MCU支持低功耗的话,通过遥控器发射“关”信号,板子接收到此信号后就进行低功耗模式。遥控器发射“开”信号,通过外部中断唤醒,使MCU进入正常工作模式。这样比外挂个遥控开关功耗应该更低一些。

网友B:
先决定你用什么方式与之通讯,光、电、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