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拿起来 亮屏&解锁,用是是什么传感器?距离传感器貌似做不到吧

楼主(2023-09-08):
手机拿起来 亮屏&解锁,用是是什么传感器?距离传感器貌似做不到吧!毕竟要对着自己面部才能解锁

网友A:
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B:
陀螺仪吧

网友C:
重力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D:
手机拿起来就亮屏&解锁,一个微动开关就就可以做到,可以简单到机械的。
但通常不会用这个东东,可以废物利用其他传感器如重力加速度、磁场、3D等。
面容识别用其他传感器的一种图像传感器套件,如背面拿起可能只会亮屏不会解锁。

网友E:
该操作需要多个传感器反应,包括光传感器和加速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拿起来就亮屏&解锁,一个微动开关就就可以做到,可以简单到机械的。
但通常不会用这个东东,可以废物 ...

陀螺仪不能作为解锁的功能  应该是有图像识别的传感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陀螺仪不能作为解锁的功能  应该是有图像识别的传感器

多传感器配合,陀螺仪只负责唤醒屏幕,唤醒屏幕后进入正常的解锁流程,再开启摄像头或者点阵进行肖像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传感器配合,陀螺仪只负责唤醒屏幕,唤醒屏幕后进入正常的解锁流程,再开启摄像头或者点阵进行肖像识别

这个回复很好  再开启摄像头或者点阵进行肖像识别------摄像头是如何进行肖像识别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