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硬件与编程调试问题

楼主(2023-09-08):
代码功能:持续从DS1302读出“秒”数据并在数码管上面显示出来,单片机是89c52。
现象:数码管乱码,(看起来能正常读出,但是数码管不该亮的段也亮了)
  数码管相关函数单独测试,显示没问题。看了下别人的程序,读取完后会特意将数据线(ds1302 6脚)拉低,我这么改后,数码管显示就正常读秒了。数据手册上并没有看到读完后需要将数据线置0的操作。平时写这种时序都是照着数据手册来的,出了这种问题很难查出原因来,这次还好有别人的程序作参考。另外我尝试给数据线加上拉电阻,电阻的一端接上DS1302 6脚,另一端什么还什么都没接时,显示就正常了,这是什么原理?尝试拿一根导线一端碰ds1302 6脚,另一端悬空,也正常显示了
问题1:造成乱码的原因,是否是代码写的有哪不对?为什么读取完后将数据线(ds1302 6脚连到P3.4口上)拉低能解决乱码
问题2:仅仅是拿导体触碰一下DS1302 6脚,也能解决乱码,是啥原理?
问题3:别人设计的电路ds1302 5,6,7脚会加上拉电阻,也用的89C52的P3口,P3口内部自带上拉,外加上拉的意义?通讯的数据线上加上拉电阻有啥作用?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ds1302接线

ds1302接线

读写时序

读写时序
unsigned char Ds1302Read(unsigned char command)                        /*从总线上读取数据,低位在前*/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result=0x00;
        command |= 0x01;                                        /*只宏定义了写的操作字,最低位写为1变为读操作字*/
        CE=1;
        for(i=0;i<8;i++)
        {
                IO = command & (0x01 << i);   /*从最低位依次取数据并放到数据线上*/
                SCLK=0;
                SCLK=1;
        }

        for (i = 0; i<8; i++)                        /*从数据线上读取*/
        {
                result>>=1;
                SCLK=1;
                SCLK=0;
                if(IO)
                {
                        result|=0x80;
                }
        }
        CE=0;
//        IO=0; //??  问题所在,不加这一句乱码
        return result;
}

keil工程

网友A:
可参我帖子里面1302荔枝,集成电路尽量不要长引线用手感应的信号去影响芯片正常运行。

网友B:
1、硬件待优化,如拉电阻、基础布线、备用电池等
2、硬件本身有暗病,世面上便宜的不好说换个试试
3、软件待优化,一般无需但可借本坛里的程序试试

网友C:
设你有6个LED数码管。
1、设置6个变量L1-L6。
2、编写一个显示程序,6个LED数码管,分别从L1-L6中取数字显示。保证此程序OK。
3、读取时钟数据。
4、将时钟送入L1-L6。
这样大功就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