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odbus总线通信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3-09-08):
modus的总线通信如果其中一个从机的信号线不小心错接成了电源线,那会不会影响其他从机的正常通信?如果不会的话,为什么?必竟线上的信号本质上是高低电平,一个接错的话别的从机想传数据的话低电平不也成高电平了?望指教!

网友A:
那就是485了呗,接地线肯定影响其他从机通讯,如果没有接地线,那么从机监听状态只影响从机自己,毕竟另一个根线是高阻态,电源+高阻还是高阻态,不影响其他从机,只影响接错了线的这台从机。

网友B:
这个要结合RS485的接口标准:用AB两根线的电位差,传递二进制数0和1。两线间的电位差为+(2~6)V表示逻辑“1”;两线间的电位差为—(2~6)V表示逻辑“0”。如果某根信号线接入直流电源,很可能就会破坏电位差,导致传输的数据出错。发送和接收的就是乱码,无法通过CRC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485了呗,接地线肯定影响其他从机通讯,如果没有接地线,那么从机监听状态只影响从机自己,毕竟另一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结合RS485的接口标准:用AB两根线的电位差,传递二进制数0和1。两线间的电位差为+(2~6)V表示逻辑“1 ...

感谢!

网友C:
Modbus通讯是基于从站地址的,因此一个从站的接线仅影响其自身。

网友D:
变化莫测。
如果异常不涉及接线的端口就不会影响其它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