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N USB转串口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论坛的各位硬件大神,请教一个问题,电路如下,PC通过USB转串口插上板子,给CH340N供电5V,PC能正确识别到串口,然后再通过开关将USB的5V供电转到AMS1117转3.3V,只要开关打到ON,PC能再次听到USB插入“叮咚”的声音,感觉不正常啊,能帮分析下电路哪里设计不合理吗?

更新下状态,经过论坛兄弟的分析,C3和C4两个都是22uF导致压降太大,CH340会供电不足,所以开关打到ON时,PC会再次听到“叮咚的声音”,解决方案是C3和C4只保留一个22uF。

新的问题,开关打到ON时,开关输出的5V还会给核心板(LicheePi)供电,核心板的UART接到了CH340,问题现象是核心板的UART很大概率没有串口输出,是核心板的供电不足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3-09-09):
你这图有点不清晰啊

网友B:
有可能切换的瞬间,VBUS跌落太多,导致CH340复位重新枚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有点不清晰啊

图片已经重新上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切换的瞬间,VBUS跌落太多,导致CH340复位重新枚举了。

可能是这个原因,那请问哪里可以改进的?谢谢

网友B:
简单的处理可以这样做:VBUS上加100uF。
还可以让CH340使用3.3V电源,即5脚8脚接一起,然后再接到3.3V上。

网友D:
“然后再通过开关将USB的5V供电转到AMS1117转3.3V”你这描述,让我好久都理解不了,还是看图得出结果的
C3、C4两个都为22uF吗?如是,估计是供电线或者开关什么的(接触)电阻大了,打开开关瞬间拉低电源电压,其实两个只要一个,另一个改成0.1uF,把拆下来的那个接到340N的5脚上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然后再通过开关将USB的5V供电转到AMS1117转3.3V”你这描述,让我好久都理解不了,还是看图得出结果的[em0 ...

非常感谢这位兄弟的建议,按照您的建议解决了CH340的掉电现象了。但是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板子有个核心板,也是通过开关打到ON后才给核心板供电,发现有时核心板的串口会有输出,有时不输出任何东西,不输出的概率非常高,电路方面应该还有问题,我把完整的原理图上传下,麻烦帮忙分析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