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编程封装了什么东西?

楼主(2023-09-08):
一个是使用arduino的函数,编译后占924字节,一个直接操作寄存器,只占了490字节。

网友A:
把相关的整个库都放进去了,体积肯定大啊

网友B:
众所周知,直接操作寄存器省空间
库函数一般都会做一些兼容、防呆设置,也就是一堆的if语句
空间大一点那不是很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