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片机程序大小贴近内存大小会有什么异常吗?

楼主(2023-09-08):
用STC8H1K17做了个单片机,
完成后程序已经达到了16.1k,非常贴近实际存储了,不知道对其使用有没有什么影响?
对单片机了解的。帮忙解释下呗

网友A:
Flash写入多少就是多少,不是可变的. 只要小于ICflash容量没问题. 不像RAM空间需求是弹性的, heap和stack区任务多就开的多.

网友B:
曾经用STC15W404AS做了一批产品,后因软件升级,程序只大了一点点,装不下。芯片已上板不好换,只好优化程序,几乎塞满,未见异常。不过最好选用大一点的芯片,以免后患。

网友C:
写满也没有影响,有异常是程序或编译器配置等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STC15W404AS做了一批产品,后因软件升级,程序只大了一点点,装不下。芯片已上板不好换,只好优化程 ...

此型号程序空间不够,可以将数据写进EEPROM,然后用指针访问。

网友D:
只要FLASH能放下就没问题

网友E:
能写下就行,没有别的事,又不是带操作系统的,祼机还是简单

网友F:
只要能正常写入就没问题。

网友G:
你的flash在运行的时候又不可能改变,怕什么???

网友H:
即使程序占用了整个闪存,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网友I:
理论上没影响,但实际使用时为了升级、扩容、以及冗余等因素,一般不会超过某个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写入多少就是多少,不是可变的. 只要小于ICflash容量没问题. 不像RAM空间需求是弹性的, heap和stack区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STC15W404AS做了一批产品,后因软件升级,程序只大了一点点,装不下。芯片已上板不好换,只好优化程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FLASH能放下就没问题

感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I:
理论上没影响,但实际使用时为了升级、扩容、以及冗余等因素,一般不会超过某个百分比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FLASH能放下就没问题

感谢回复

网友J:
如果是程序本身,只要FLASH能放下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