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GPS北斗天基导航,无人机还正常飞行吗

楼主(2023-09-09):
无人飞行器,若是无GPS北斗等天基导航,飞行器怎么能让正常飞行呢?会受到什么影响?
地基的导航系统哪个方式精准呢

网友A:
卫星定位只是提供定位,软件通过定位来导航。与飞行器能不能正常飞行没关系。地基的导航系统受地理山水影响大。精准相对来差些。

网友B:
1、没有卫星,无人机一样可以飞行,而且必须可以。
2、无人机可选择多种形式的导航,越高级越有容错。
3、每种导航都各有优缺点,没有更精准只有更合适。

网友C:
有许多无人机不依赖于 GPS。 他们使用不同的定位算法,例如地形引导、信标引导等。

网友D:
首先,没了定位系统,绝大部分无人机是飞不了的

依赖惯性导航的还能飞,但还要其它辅助,比如地形匹配  (人在回路FPV遥控的不算)

其它的,只是能飞,没什么可靠性和精度可言,很小的区域性的

网友E:
飞行与定位是两个概念。
几十年前没有卫星定位,无线航模比赛照样进行。

网友F:
穿越机就不需要GPS/北斗定位,视觉飞行。

网友G:
无人机飞行没有GPS定位,看是什么飞行模式了,如果是自动飞行模式,必须有GPS信号,如果是手动或视觉飞行,没有GPS信号无关系

网友H:
很多无人机都没有GPS

网友I:
定位的功能基本上用于返航和禁飞区识别,其实能不能飞取决无人机内部执行的逻辑,DIY的肯定是随便飞的。

网友J:
有许多无人机不依赖于 GPS

网友K:
在没有卫星导航之前, 有陀螺仪惯性制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