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C2214查分输入和单端输入怎么设定

楼主(2023-09-09):
FDC2214查分输入和单端输入怎么设定

网友A:
你为什么想用单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想用单端输入?

我想用差分输入

网友A:
FDC2214那两个输入端子是驱动LC回路振荡用的,肯定是一起用,不存在单端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