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中断为什么会有延迟

楼主(2023-09-09):
用串口发送温湿度模块数据给上位机,定时器定时1s发送一次,但是有时候会出现2秒以上才接收

项目工程

网友A:
最后一句话,但有时2秒以上才接收,干扰?信号弱?还是检测不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句话,但有时2秒以上才接收,干扰?信号弱?还是检测不灵敏?

不用串口发送直接显示OLED上也是有延迟,感觉就是定时器的问题

网友B:
有机会是刚好在temp=num;之后进中断
然后就num=0;了
把num=0;放到if(GetNum())内
在TIM.h里加上一句extern uint8_t nu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机会是刚好在temp=num;之后进中断
然后就num=0;了
把num=0;放到if(GetNum())内

解决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