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GSM模块如何与STM32单片机通信啊,求解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3-09-10):
應該会支持 AT Command.

网友A:
....
Support standard GSM07.07,07.05 AT commands and Ai-Thinker extended commands;
A9 supports 3 serial ports, one download serial port and one AT command port;

....

网友B:
这些模块应该有UART接口,将其余STM32的UART接口相连,按产品手册的协议编写程序,接收报文数据,解出GPS信息。

网友C:
多读用户手册

网友D:
楼主先了解一下什么是AT指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