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齐单片机NY8B062E 5PIN_188数码管驱动代码

楼主(2023-09-10):
分享一个基于九齐单片机NY8B062E做的数码管驱动,亲测显示OK,附源程序

// =========================================================================
// Created by NYIDE.
// User: ZHANG
// Date: 2021/9/22
// Description:
// =========================================================================
#include <at8.h>
#include "at8_constant.h"
__sbit PIN1 = PORTA:7;
__sbit PIN2 = PORTA:6;
__sbit PIN3 = PORTA:4;
__sbit PIN4 = PORTA:3;
__sbit PIN5 = PORTA:2;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define       uint16_t   (unsigned short)     //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unsigned char SEG;
unsigned char Data[3]={ 0,0,0};
unsigned char ch[11]={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显示数字0~9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ata0,unsigned char data1,unsigned char data2);
void LED_Scan(void);
void delay(int);

void isr(void) __interrupt(0)//中断服务函数
{
if(INTFbits.T0IF)//1.02ms
{
        LED_Scan();
        INTF= (unsigned char)~(C_INT_TMR0);        // Clear T0IF flag bit
}
}
void main(void)
{
        IOSTA = 0;
        IOSTB = 0;                                                //set PortB as output mode

        PORTA=0x00;                                        //LED = off
        PORTB=0x00;                                        //LED = off
        static unsigned int a = 0;
        while(1)
        {
                a++;
                switch(a/500)
                {
                        case 0:
                                Display(1,1,9);
                                LED_Scan();
                                break;
                        case 1:
                                Display(1,3,9);
                                LED_Scan();
                                break;
                        case 2:
                                Display(1,5,9);
                                LED_Scan();
                                break;
                        case 3:
                                Display(1,7,9);
                                LED_Scan();
                                break;
                        case 4:
                                Display(1,9,9);
                                LED_Scan();
                                break;
                        default:
                                Display(1,8,8);
                                LED_Scan();
                                break;
                }
                        if(a>3000)
                                a=0;
        }
}

//数码管对应位置显示数字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ata0,unsigned char data1,unsigned char data2)
{
        Data[0]=ch[data0];
        Data[1]=ch[data1];
        Data[2]=ch[data2];
}

//16颗LED逐一扫描
//当用到其中任意两个IO口的时候,需要将剩余三个IO口设置为输入模式,防止互相干扰
void LED_Scan(void)
{
        SEG++;if(SEG>16)SEG=1;
        PIN1=PIN2=PIN3=PIN4=PIN5=0;
        if(SEG == 1){IOSTA=0xE7;if(Data[0]&0x02)PIN3=1;else PIN3=0;PIN4=0;}//B1
        if(SEG == 2){IOSTA=0xB7;if(Data[0]&0x04)PIN2=1;else PIN2=0;PIN4=0;}//C1
        if(SEG == 3){IOSTA=0xAF;if(Data[1]&0x01)PIN2=1;else PIN2=0;PIN3=0;}//A2
        if(SEG == 4){IOSTA=0xAF;if(Data[1]&0x02)PIN3=1;else PIN3=0;PIN2=0;}//B2
        if(SEG == 5){IOSTA=0xE7;if(Data[1]&0x04)PIN4=1;else PIN4=0;PIN3=0;}//C2
        if(SEG == 6){IOSTA=0xB7;if(Data[1]&0x08)PIN4=1;else PIN4=0;PIN2=0;}//D2
        if(SEG == 7){IOSTA=0xBB;if(Data[1]&0x10)PIN5=1;else PIN5=0;PIN2=0;}//E2
        if(SEG == 8){IOSTA=0xEB;if(Data[1]&0x20)PIN5=1;else PIN5=0;PIN3=0;}//F2
        if(SEG == 9){IOSTA=0xF3;if(Data[1]&0x40)PIN5=1;else PIN5=0;PIN4=0;}//G2
        if(SEG == 10){IOSTA=0x3F;if(Data[2]&0x01)PIN1=1;else PIN1=0;PIN2=0;}//A3
        if(SEG == 11){IOSTA=0x3F;if(Data[2]&0x02)PIN2=1;else PIN2=0;PIN1=0;}//B3
        if(SEG == 12){IOSTA=0x6F;if(Data[2]&0x04)PIN1=1;else PIN1=0;PIN3=0;}//C3
        if(SEG == 13){IOSTA=0x6F;if(Data[2]&0x08)PIN3=1;else PIN3=0;PIN1=0;}//D3
        if(SEG == 14){IOSTA=0x77;if(Data[2]&0x10)PIN1=1;else PIN1=0;PIN4=0;}//E3
        if(SEG == 15){IOSTA=0x77;if(Data[2]&0x20)PIN4=1;else PIN4=0;PIN1=0;}//F3
        if(SEG == 16){IOSTA=0x7B;if(Data[2]&0x40)PIN5=1;else PIN5=0;PIN1=0;}//G3
}

网友A:
九齐单片机的,烧录跟51一样吗。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齐单片机的,烧录跟51一样吗。没用过

要九齐专用的烧录器

网友B:
188这种数码管,只适合mcu非常   闲    的场合

网友C(2023-10-12):
引用 网友B:
188这种数码管,只适合mcu非常   闲    的场合

1T的单片机,跑188还可以

网友D:
学习下   这个操作   有定时器输出 PWM 的写法吗

网友E(2024-07-18):
引用 网友D:
学习下   这个操作   有定时器输出 PWM 的写法吗

看我的帖子

网友E:
后面的摄氏度和F符号怎么点亮?

网友E:
if(Data[0]&0x02)这个是什么操作,为啥这个与后,PIN3=1,与的结果是PIN4=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