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15W4K61S4仿真问题Error: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Debugger aborted !

楼主(2023-09-10):
我把IAP15W4K61S4单片机设置好仿真芯片后,打开将要运行的代码,设置了硬件仿真选项后,点击重新编译后,点击Debug按钮后提示Error: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Debugger aborted !     是怎么回事?   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安装Keil 环境下的最新的STC 仿真驱动
从官网下载最新的STC-ISP 下载软件,并按照手册附录A 的步骤安装STC
仿真驱动

2、使用串口ISP 制作仿真芯片

3、在Keil 软件进行项目设置
打开项目选项设置页面,按下图所示选择STC 仿真驱动

按下图所示,选择STC 的COM 仿真接口,  根据使用设置的COM 仿真接口 需要正确

4、设置完成后开始仿真
点击Keil 软件中的开始仿真按钮,如果在输出窗口能正确显示版本号,表示连接和设置均配置正确

代码下载完成后,就会进入如下调试画面

网友B:
1、将CPU做成仿真芯片。
2、灌入程序。
3、进行仿真操作。

网友A:
点击Debug按钮后提示Error: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Debugger aborted !     是怎么回事?

最常见到的是,你的设置 Com端口不对,单片机没有上电。

网友C(2023-10-12):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问题的,我现在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