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单片机+PWM调速的理解与疑惑

楼主:
定时器初始化,A值在定时器中++,达到PWM比较值之后,关闭产生PWM的引脚,到达PWM最大值的时候,A值=0,为了下一次
但是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在这个代码的实际现象下是上电就开始转,以及下一次PWM开始的速度要比最开始的速度要快
关于PWM还有不理解之处如下图:
1:PWM为什么会加速,之后速度几乎没变?是因为一开始速度+到50HZ之后,保持不变,下一次的速度本身就在50HZ附近,所以不会出现加速现象是吗?
2:PWM引脚只能给1或者0,为什么会调速,一开始电机引脚给1,只是让电机跑,现在PWM引脚加进来,不妨碍它本身就是跑的状态,但是这个引脚加进来,就会产生PWM,而不同的PWM控制不同的速度是吧(说实话还是不是太明白为什么PWM会调节速度)?或者说PWM间接控制电机引脚可以吗?
3:PWM++值和速度本身是没有关系的,不是PWM值是多少,速度就是多少,对吧?速度本身想要调节,还是要根据实际速度和观测器进行反馈算法调节,即想实现具体速度调节,单靠PWM是不可以的
4:本代码delay是为了看下一次从新开始,但是没看出来下一次速度从头增加,感觉还是之前的速度,是不是因为时间关系,才执stop函数效果不明显?这也说明电机跑的引脚和PWM控制引脚还是又很大区别的?
-----------------------------------------------------------------------------------------------------非常感谢之前告诉我,要想控制速度,需要算法等方法的工程师
-----------------------------------------------------------------------------------------麻烦大佬抽空帮忙解释一下我的疑惑
------------------------------------------------------------------------------------------XX
本次测试单片机代码如下:也可见附件

#include "stc12c5a60s2.h"
//定义电机引脚
sbit Left_motor_go=P2^1;            //左电机前进AIN2
sbit Left_motor_back=P2^2;            //左电机后退AIN1
sbit Right_motor_go=P2^4;            //右电机前进BIN2
sbit Right_motor_back=P2^3;            // 右电机后退BIN1
sbit Left_motor_pwm=P2^0;            //左电机控速PWMA
sbit Right_motor_pwm=P2^5;            //右电机控速PWMB

unsigned char compare_value=150;
unsigned char left_pwm=0;
  unsigned char right_pwm=0;
unsigned char Left_motor_pwm_on=0;
unsigned char        Right_motor_pwm_on=0;

////速度调节变量 0-20,0最小,20最大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5; //左电机占空比push_val_left/2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5;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run(unsigned char targetSpeed)
//{
//        Left_motor_go=1;
//        Right_motor_go=1;
//        Left_motor_back=0;
//        Right_motor_back=0;
//
//        Left_motor_pwm_on=1;
//        Right_motor_pwm_on=1;
////        compare_value=targetSpeed;
//        push_val_right=targetSpeed;
//}
void run()
{
        Left_motor_go=1;
        Right_motor_go=1;
        Left_motor_back=0;
        Right_motor_back=0;
//
//        Left_motor_pwm_on=1;
//        Right_motor_pwm_on=1;
//        compare_value=targetSpeed;
        compare_value=10;
}
void stop()
{
        Left_motor_go=0;
        Right_motor_go=0;
        Left_motor_back=0;
        Right_motor_back=0;
//
//        Left_motor_pwm_on=1;
//        Right_motor_pwm_on=1;
//        compare_value=targetSpeed;
        compare_value=10;
}
void change_right_speed()
{
        if(Right_motor_pwm_on)
        {
                if(right_pwm<compare_value)
                {
                        run();
                        Right_motor_pwm=1;
                        //left_pwm++;
                        //

                //        run();

                        //===================
                }
                else
                {
                        //left_pwm=0;

                        Right_motor_pwm=0;//--------------------
                        //Left_motor_go=0;
                }
                if(right_pwm>20)
                {
                        //left_pwm=0;
                        right_pwm=0;//----------------------------2
                        Right_motor_pwm=1;
//Left_motor_go=0;
                        Right_motor_go=0;
                        Right_motor_pwm_on=0;
                }
        }
        else
        {

                right_pwm=0;

                Right_motor_go=0;
                stop();
                Delay1ms()        ;

                Right_motor_pwm_on=1;
        }
}

void change_left_speed()
{
        if(Left_motor_pwm_on)
        {
                if(left_pwm<compare_value)
                {
                        run();
                        Left_motor_pwm=1;
                        //left_pwm++;
                        //

                //        run();

                        //===================
                }
                else
                {
                        //left_pwm=0;
                        Left_motor_pwm=0;
                        //Left_motor_go=0;
                }
                if(left_pwm>20)//----------------255
                {
                        left_pwm=0;//----------------------------
                        Left_motor_pwm=1;
Left_motor_go=0;
                        Left_motor_pwm_on=0;
                }
        }
        else
        {

                left_pwm=0;
                Left_motor_go=0;
          Delay1ms()        ;
                stop();
                Delay1ms()        ;

                Left_motor_pwm_on=1;
        }
}
void satrt()
{
         change_left_speed();
change_right_speed();
}
void timer0_init()
{

        P2=0XC0;    //关电机
        TMOD=0X01;  //定时器工作方式1
    TH0=0XFC;   //1ms定时,装入初值
    TL0=0X66;
    TR0=1;                //启动T0工作
    ET0=1;                //允许T0中断
        EA =1;            //开总中断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1ms定时,装入初值
    TL0=0X66;
        left_pwm++;
        right_pwm++;
        change_left_speed();
        change_right_speed();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        run();
                satrt();
        }
}

PWM疑惑点

PWM疑惑点

屏幕截图 2023-09-09

原理图

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