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写边想,C语言发一串数据:数据存在数组中,使用数组最好是使用指针

楼主(2023-09-10):
发一串数据:数据存在数组中,使用数组最好是使用指针
void string_send(unsigned char *str)//str是数组的首元素地址
{
   while(str!='\0')//数组结束的标志是\0
{
    send_8bit(*str);//将这个指针指向的地址内的所有数据都发送出去
str++;//str==这个地址       *str=地址中方的内容
}
}

网友A:
这句错误,while(str!='\0')//数组结束的标志是\0,应为while(*str != '\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句错误,while(str!='\0')//数组结束的标志是\0,应为while(*str != '\0')

是对的,楼主确实写错了!str本身是一个地址,我们要的是地址里的内容所以要写成*str

网友C:
这要看你用什么核, arm是可以的, 但51就不能做到任何地方, DATA, XDATA 或 CODE要指定的指针。

网友D:
8位机严重不推荐这种操作,用指针效率很低。
32位机这种操作才是合理的,高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8位机严重不推荐这种操作,用指针效率很低。
32位机这种操作才是合理的,高效的。

请教下,
8位机严重不推荐这种操作,用指针效率很低。有什么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