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单片机数码管不显示但引脚会闪?附程序

楼主:
Proteus8位数码管想同时显示数字,引脚会闪但不显示,延迟增大会显示但就变成滚动显示无法同时显示,求大佬分析一下,谢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8 code DSY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void DelayMS(u16 x)
{
u8 i;
        while(x--)
        {
                 for(i=200;i>0;i--);
        }
}

void main()
{
         u8 i,k=0x80;
        while(1)
        {
                 for(i=0;i<8;i++)
                {
                         P2=0xff;
                        k=_crol_(k,1);
                        P2=k;
                        P0=DSY_CODE[i];
                        DelayMS(3);//延迟小就不显示
                }
        }
}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23-09-11):
void main()
{
        u8 i,k=0x80;
        while(1)
        {
                for(i=0;i<8;i++)
                {
                        P0=0xff;
                        k=_crol_(k,1);
                        P2=k;
                        P0=DSY_CODE[i ];
                        DelayMS(3);//延迟小就不显示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id main()
{
        u8 i,k=0x80;

感谢大佬解决了,是我粗心了,编程头编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