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这个电路是怎么给电池充电的

楼主:
查看数: 1020 | 评论数: 11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3-9-10 22:02

正文摘要:

这个电路是我抄的一个消防联动电源的电路板,功能是开关电源有电的情况下,直接输出24V,同时给电池充电,如果开关电源没有24V,那么由电池输出24V,保证24V输出不间断。 这个电路没看明白的是,开关电源输入 ...

网友A(2023-09-12):
一个串联在回路中的恒流源。但是一些零件用得不合理。

网友B:
这个电路抄的有问题吧,24V供电的时候Q1的E极电压接近+24V,那Q1无法导通,U2的B极没有导通回路,所以U2也无法导通,且SW1不关闭就无法给电池充电,关闭的话电池没有充到预设电压之前是会钳位输出电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这个电路24V有输入的时候,就一直给电池充电吗?还是比如电池电压少于多少伏才给充电?

也得备电开关导通才能充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能给电池充电 的前提是SW1闭合。
24V有输入时,Q1导通,U2导通,电流经过TV2给电池充电。同时通过D1的1脚 ...

电路图应该有错误,仅按电路图来看,Q1和U2是无法导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充电没有保护之类的吗?只要电池电压小于24v,哪怕23.5,都会给电池充电吗?电池用的是两块12V ...

从你给的电路图上来看是没有任何电压保护的。
24V应该还要减去达林顿管和TV2的压降,才是电池充电的上限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给电池充电 的前提是SW1闭合。
24V有输入时,Q1导通,U2导通,电流经过TV2给电池充电。同时通过D1的1脚 ...

请问,这个充电没有保护之类的吗?只要电池电压小于24v,哪怕23.5,都会给电池充电吗?电池用的是两块12V的铅酸电池串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路好像没抄全。
消防联动电源的电路板有2路输出,一路是24V,一路27V给电池供电。
正常供电时,主电源2 ...

这只是双电源供电部分,原板子d1的2脚还连了一个2576-5给单片机供电,一直没看懂,这个充电没有保护之类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给电池充电 的前提是SW1闭合。
24V有输入时,Q1导通,U2导通,电流经过TV2给电池充电。同时通过D1的1脚 ...

你好,请问这个电路24V有输入的时候,就一直给电池充电吗?还是比如电池电压少于多少伏才给充电?

网友G:
好像备用电开关SW1闭合,充电回路就通了吧

网友F:
电路好像没抄全。
消防联动电源的电路板有2路输出,一路是24V,一路27V给电池供电。
正常供电时,主电源24V通过继电器吸合供电,市电消失,继电器缺电断开,电池通过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对外输出

网友E:
能给电池充电 的前提是SW1闭合。
24V有输入时,Q1导通,U2导通,电流经过TV2给电池充电。同时通过D1的1脚对外供电
24V没输入时,电池经过D1的3脚对外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