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中断和外部中断同时使用为什么一定要设置优先级

楼主(2023-09-11):
我在使用普中51单片机开发板,设置了定时器10us执行一次PWM,还有外部中断0的程序,不设置外部中断为高优先级的时候,
程序是按键没有反应的。 加上优先级就可以了按键控制三个挡位了,为什么?
不应该是即使没有优先级也可以执行外部中断的吗?

程序文件

原理图

网友A:
由于处理中断的运算器只有一个,同一时间只能运行一段程序,当中断同时到达时,你说先处理(运算)哪个中断程序?所有需要优先级。由于你PWM中断“太快”,抢占了按键中断需求,所以,一直来不及响应按键

网友B:
你这不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是程序结构的问题,给你改了,你试试。
#include <reg5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PWM  = P2^1;
sbit KEY4 = P3^3;
sbit led1 = P2^5;
sbit led2 = P2^6;
sbit led3 = P2^7;

u8 mode = 0;
u8 gduty;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Delay_ms(u16 t)
{
        u16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InitTimer0();
        while(1)
        {
                if(!KEY4)
                {
                        Delay_ms(10);
                        if(!KEY4)
                        {
                                mode = ++mode%4;
                                switch(mode)
                                {
                                        case 0: led1=1;led2=1;led3=1;gduty=0;break;//占空比%100
                                        case 1: led1=0;led2=0;led3=0;gduty=2;break;//占空比%50
                                        case 2: led1=0;led2=0;led3=1;gduty=3;break;//占空比%25
                                        case 3: led1=0;led2=1;led3=1;gduty=4;break;//占空比%0
                                }
                                while(!KEY4);
                        }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8 time = 0;
        TH0 = 0xFC;
        TL0 = 0x18;
        time++;
        if(time >= 4)
                time = 0;
        if(time >= gduty)  //占空比
                PWM = 0;
        else
                PWM = 1;
}

网友C:
合理安排中断程序,一般不需要用优先级(更没听说一定要设置优先级),有些项目程序用了10来个中断,没那么多中断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处理中断的运算器只有一个,同一时间只能运行一段程序,当中断同时到达时,你说先处理(运算)哪个中断 ...

但是不应该是有中断申请,应该执行完正在执行的中断程序后,再回过来执行外部中断吗?
我试过了,确实PWM太快了,把定时器中断的时间调长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是程序结构的问题,给你改了,你试试。

你这个是没有用外部中断了,直接while(1)循环里面,检测按键。
我是想看看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中断来实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确实是定时器中断不能太快,要不然外部中断就没反应了,但是不知道具体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没有用外部中断了,直接while(1)循环里面,检测按键。
我是想看看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中断来实现 ...

我记得好像回过这个贴子,详细说明了原因,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给论坛吃掉了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没有用外部中断了,直接while(1)循环里面,检测按键。
我是想看看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中断来实现 ...

查看了回帖记录,原来是你发了两个一样的帖子,我把内容复制过来了

51单片机的中断规则:
不设置优先级时,中断源都是一个优先级,规则如下:
1.哪个中断先到,就先执行哪个中断。
2.中断执行过程中,不能被其他中断打断。
3.多个中断同时到来时,按查询号顺序执行。
查询号顺序:外部中断0(P3.2脚)-> 定时器 0 -> 外部中断1(P3.3脚) -> 定时器 1 -> 串口

假如按键是P3.2脚,定时器10us
要实现按键功能,就必须在10us的间隙中,完成按键下降沿的触发动作,才能进入外部中断
假如按键是P3.3脚,定时器是T0的话,难度就更大了,这个触发动作还不能刚好和10us时间同时产生

当设置了优先级后,中断就分成了高优先级和低优先级两种了,这时,规则多了一样:
低优先级的中断执行过程中,高优先级中断产生,可以打断低优先级中断,实现中断嵌套。

网友E:
因为CPU只能同时处理一个中断

网友F:
外部中断0应该是默认优先级最高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外部中断0应该是默认优先级最高的吧

不是的,默认是同一优先级,只是查询顺序最高
意思是,几个中断在同一时间触发,外部中断0先进中断
如果其他中断刚好比外部中断快那么一丁点,外部中断0就只能等其他中断完成后,再看中断触发还在不在,不在的话也是不能进的

网友G(2023-10-27):
程序里肯定有进程很高的程序模块是不能让其它外设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