咪头控制电路

楼主:
各位好,我想用咪头搭一个放大电路,能够将声音产生的信号经过放大后达到能够控制继电器开关的电压程度,请问这种电路时是否可行?
电路图见4楼

网友A(2023-09-11):
图片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B:
图片看不了,直接用运放进行放大即可,再使用比较器进行比较,就能控制开关了。如果想要延时开关,也可以搭配555的单稳态触发器

网友C:
原理图是这个

网友D:
不行,电路不是这样的

网友E:
可以参考一次性电方式的烟的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