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安装找不到指定文件winusbcoinstaller2.dll如何解决

楼主(2023-09-11):
求助KEILMDK 安装出现 cannot create destination file.'c:\keil_v5\ARM\STlink\USBdriver\amd64\winusbcoinstaller2.dll' System error code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无法进行安装,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缺少所需的文件或权限问题导致的。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法:1. 确保你具有管理员权限:右键点击安装程序,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再次尝试安装。2. 检查文件路径:确保文件路径是正确的,并且没有任何拼写错误。你可以手动检查该文件是否存在于指定的路径中。3. 关闭杀毒软件:暂时关闭任何杀毒软件或防火墙程序,然后再次尝试安装。有时,这些安全软件可能会阻止文件的创建或修改。4. 重新下载安装程序:可能安装程序本身已损坏或不完整。尝试重新下载安装程序,并确保下载的文件完整无误。5. 清理临时文件:运行磁盘清理工具,清理系统中的临时文件和垃圾文件。这可以帮助解决一些文件冲突或权限问题。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起作用,你可以尝试联系KEILMDK的支持团队,向他们报告该问题,他们可能能够提供更具体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