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麦克风信号不稳定问题,进机柜后会出现死点,即有干扰信号和断音现象

楼主(2023-09-11):
现在做了一款无线麦克风:信号不稳定,产品进机柜后会出现死点,即有干扰信号和断音现象,到底是那个环节出现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发射KP0641

发射KP0641

接收KP0656M

接收KP0656M

楼主:
进机柜会非常明显,容易出现死点断音

网友A:
既然是无线,你就要看看机柜的屏蔽效果,信号都遮挡了,当然质量不好。其次,改工作频段。然后你再看看功率大小。最后,找原厂支持。

网友B:
kt0461. UHF频段,看人距离多远?这个频率,20米以内应好用,还与发射手柄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kt0461. UHF频段,看人距离多远?这个频率,20米以内应好用,还与发射手柄有关!

问过同行说是在发射信号强度与周边相近时交错产生的杂音,意思就是发射机信号降了,其他信号涌进来

网友C:
信号弱导致的,想法把天线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