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修改问题

楼主(2023-09-12):
这个升压电路,开关闭合后,延时关闭,能实现吗。 最好没有电流

网友A:
可以加个NE555单稳态来控制电源开关

网友B:
我的3.7V里电池接B628来生压到9V给万用表供电,已经好了好多年了,跟普通6F22一样用,万用表关闭后电池也不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个NE555单稳态来控制电源开关

尝试过555 关闭后,静态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3.7V里电池接B628来生压到9V给万用表供电,已经好了好多年了,跟普通6F22一样用,万用表关闭后电池也不 ...

我的万用表不带延时自动关机功能,表盘打到OFF档关机。

楼主:
加 这个延时自动关机电路,虽然可以自动关机,但是34063升压芯片的静态电流也很大。

网友C:
模拟难实现就上8脚单片机吧,简单稳定,延时准确可调,几乎不用外围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尝试过555 关闭后,静态电流大

用一个4位或者8位的小单片机控制,休眠状态下平均电流不到1uA

网友D:
用小单片机控制

楼主:
关机后,升压芯片还是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