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FPC软硬结合的板和一般的FR4普通的PCB设计、生产工艺上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3-09-12):
这种FPC软硬结合的板和一般的FR4普通的PCB设计、生产工艺上有哪些区别?

网友A:
除了材料不一样,常规只能做1-2层,其它基本一样。
注意补强的要求,常用的有FR4补强/钢片补强/PI补强等。

网友B:
无特殊要求时,正常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材料不一样,常规只能做1-2层,其它基本一样。
注意补强的要求,常用的有FR4补强/钢片补强/PI补强等。

嘉立创打快板也没有FPC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材料不一样,常规只能做1-2层,其它基本一样。
注意补强的要求,常用的有FR4补强/钢片补强/PI补强等。

补强类型不一样  价格相差多少  你有了解过不

网友C:
这个不像是软硬结合板,左边是FPC末端放BTB(板对板)公座,和PCB上的母座对插连接在一起
右下角是FPC设计成焊接金手指,用烙铁焊在PCB上
上方看不到是什么样的,应该也不会是软硬结合板
软硬结合板是FPC和PCB用导电胶连接起来的,一体的,多了个压合的过程
一般活动的部位肯定是不能用的,其他地方也是能不用尽量不用,大概是贵、可靠性没有插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