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极性电容的贴片封装,求推荐

楼主(2023-09-12):
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不想用卡尺量,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开嘉立创商城,搜索你需要的元件,里面就有封装和规格书,点击封装 就会自动跳转到在线立创EDA,打开后,照着规格书,用里面的标尺工具简单量一下尺寸,就知道封装是否正确,然后导出来使用就可以了;或者照着立创EDA里面的尺寸以及XY坐标自己放置焊盘输入坐标就可以, 很方便!

网友B:
学会自己做。这是关键!
吃这碗饭,这点基本功没有,息菜了。

网友C:
先要选用你用的电容,再选择该电容的封装。你连菜都没有点,就问大家应该吃多大的盘子,这逻辑始终让人无法理解。

网友D:
卡尺量下自己画

网友E:
只要不是太冷门的封装,网上都有现成的下载,不管是无极性的还是有极性的
用了AD之后,我基本就没有自己画过封装了
但你必须得自己会画封装,画不画是一回事,会不会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F:
你确定要那一种,贴片有极型的有3216 3528 6032 1343 2012,我有AD封装的带3D

网友G:
这个立创EDA里基本上都有,有极性电容种类和型号很多,有电解电容、钽电容,不同型号封装大小又会有区别的

网友G:
这个需要知道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