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数据类型报错

楼主(2023-09-12):
这里报错数据类型不同 ,经过排除法判定 是汉字部分,提示我用了指针,不知道怎么解。上面同样的数据却不会报错,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图右边声明text12是Chinese类型的结构体。

图左边又把text12按char[]来赋值,能对就怪了。

左边1322行应该写成const char text12[]

网友B:
看错误描述,问题应该出在你定义的Chinese结构体内部的unsigned char name[2];
你应该写成char name[2];

网友C:
你定义的是2字节的中文索引和32字节的字模数据,实际上字模数据只有24字节,导致中文位置错位,当然报错了

网友D:
字模数据只有24字节,导致中文位置错位,当然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定义的是2字节的中文索引和32字节的字模数据,实际上字模数据只有24字节,导致中文位置错位,当然报错了

感谢大佬的指点